[工仪] 非门、施密特触发输入非门电路测试(CD4069、74HC04、CD40106)

楼主(2025-06-20):
CD4069、74HC04都是非门,引脚排列一样。
CD40106是施密特触发输入非门,引脚排列同前面两个芯片,区别在于输入是一个宽的电平变化范围。

这3款芯片引脚如下:

非门测试电路如下:

接线时,先把6个非门串联起来:

再接上触发电路跟指示电路:

先测试4069

给1脚一个高电平,则2脚输出低电平,4脚输出高电平,6脚低电平,12脚高电平,10脚低电平,8脚高电平。

给1脚一个低电平,输出跟上面完全相反。

再来测试74HC04(其实跟4069接法完全一样)

给1脚一个高电平,则2脚输出低电平,4脚输出高电平,6脚低电平,12脚高电平,10脚低电平,8脚高电平。

给1脚一个低电平,输出跟上面完全相反。

下来测试CD40106
这个有点区别,要对每一个施密特触发非门进行单独输入,然后判断输出变化。因此,这里把所有输入脚接在一起(其实非门也可以这样测,只是不如串联线路简洁)。

我们可以看到,输入侧电位器需要调整一个较大的范围,输出才改变。

下面是一个坏掉的芯片,有一路输出不变。这也是我最近测了这么多芯片里发现的第一个坏的全新芯片。我用磁铁吸了一下,这个是铁脚,很显然是冒牌货。

网友:
初学者的好朋友

网友:
学习数字电路,从熟悉门电路开始。

网友A:
以前在声控电灯控制电路上玩过,挺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在声控电灯控制电路上玩过,挺好用。

是的,声控开关里还有与非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