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早期模拟寻线器 查线不响是哪里问题

楼主(2025-06-20):
同事给了个寻线仪,不响了,拆开看看

正面

背面

拆开主机

两颗芯片 CD4066BM CMOS四双向模拟开关

正面两颗芯片 一个被打磨了 盲猜是音频相关的

没打磨的是CD4017BM 十进制计数器/脉冲分配器

拆开接收端

背面比较干净,板子丝印是2013年的

正面两个小功放芯片

LM386G 音频功率放大器

底部的RJ45 引脚直接接的指示灯和电阻 另一端接在一起

另一面

问问各位发烧友,目前两个电池均为9V以上,巡线档插RJ45 8个灯都亮,是否可以证明发射端有输出
接收端按开关power亮一下,但是靠近被查线不响,这种情况要怎么排查问题?

网友A:
先确定两个电池有没有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两个电池有没有电吧?

这多少有点

网友:
喇叭有问题不?

网友:
估计长时间没用,电池电流赶不上,换了电池试试。

网友:
音量开关是不是调最小了。。。

网友:
别用了 ,这样的抗干扰不行。换个抗干扰的

网友:
开关的位置对吗?应该放在scan位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