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kktv(金正?)蓝牙广场音箱,换电池后用了一天不能开机了....f1c100s....

楼主(2025-06-20):
kktv(金正?)蓝牙广场音箱,换电池后用了一天不能开机了........

拆开没有没有烧毁和松动,开关良好,主控f1c100s

锂电池充放正常,开机电流最大240ma波动,电压5v,3.3v,2.5v,1.1v都稳定,就是10v和15v会有规律波动,晶振两端电压1.77v和1.57v

置换过晶振,补焊过10v这路的原件,那个5脚AC19找不到资料................这种怎么修?

网友:
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去问一下全志官方QQ群里面的人

网友B:
把排线拔掉看看电压还跳变吗?

网友C:
不开机是固件有问题,如果有固件好办,没有就麻烦了。

网友D:
KKTV不是康佳子品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问一下全志官方QQ群里面的人

没加入这个组织啊,好像很高深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排线拔掉看看电压还跳变吗?

屏幕排线拔了电压跳变依旧,电流掉到1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开机是固件有问题,如果有固件好办,没有就麻烦了。

是固件问题吗?没接触过这个领域,烦恼.........

楼主:
引用 网友D:
KKTV不是康佳子品牌吗?

KKTV是康佳子品牌,这台机商标kktv,但网上看得到的同款大都是金正的,应该是贴牌

网友:
引用 楼主:
屏幕排线拔了电压跳变依旧,电流掉到100多

局部拍高清一些。

网友:
大老高手指点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