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 简单维修英威腾SV-DA200伺服驱动器报电压故障Er14-0

楼主(2025-06-20):
接客户电话,说一个伺服驱动器报故障,马上联系

这是出故障伺服

型号invt SV-DA200-0R7-2-E0

西门子人机界面上报故障:套准伺服故障

驱动器报的故障代码Er14-0,马上查手册

据说是辅助电源DC电压低

测进线AC220V正常,参数R008里监测DC电压只有180V,判定伺服驱动器出故障了

拆机过程略,仿安川5系的结构,修过多次

辅助电源检测部分

实测电路图

经检查,电阻,二极管都正常,更换二极管后的电容后正常

更换电容位置,0.1UF/63V  更换后实测电容两端电压46V左右,感觉原厂使用电容耐压略低,用0.1UF/100V 涤伦电容换之

再上机,监测辅助电源DC正常,修复

网友A:
这玩意还修啊,直接让他换个新的不香么?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日

网友:
这么复杂的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还修啊,直接让他换个新的不香么?

工业产品,一般以修为主,一堆参数懒得折腾 这个不是电阻电容,焊上去就行,还要和设备匹配参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工业产品,一般以修为主,一堆参数懒得折腾 这个不是电阻电容,焊上去就行,还要和设备匹配参数 ...

修一下才几个钱,而且之后不稳定或者坏了还来找你,直接换新的多省心...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一下才几个钱,而且之后不稳定或者坏了还来找你,直接换新的多省心...

工业产品修太多了,哪有几个不稳定的,只要找到根本原因就行

网友:
伺服驱动器不便宜,而且有程序,所以坏了基本上是修理
但是修理也不便宜,要包来回车费的

网友B:
还是大厂的产品好维护,有详细的资料。

网友C:
英威腾的伺服相对其他品牌应该很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大厂的产品好维护,有详细的资料。

只有使用手册,是根据经验维修检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英威腾的伺服相对其他品牌应该很便宜的

确实不贵,但直接换新,参数很麻烦

网友D:
电路板的铜箔好像被划伤了,会不会留下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板的铜箔好像被划伤了,会不会留下隐患?

只刮的三防漆,不影响的,测试正常会重新喷一下这一块

网友:
技术杠杠的!

楼主:
谢谢,长期修工控的变频器,伺服器,PLC,人机界面等等

网友E:
楼主水平真高,这个有问题的电容是什么类型的电容?感觉电解电容坏的几率大,这个是电解电容吗?这个坏的电容是没容量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水平真高,这个有问题的电容是什么类型的电容?感觉电解电容坏的几率大,这个是电解电容吗?这个坏的电 ...

无极性电容,类似涤伦电容那样的,基本是失去容量  其实也可以用小容量的电解代换

网友:
不错很少有人这样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