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边角料搓的随身wifi

楼主:
边角料搓的随身wifi

ASR的,不响应AT指令,只能读不能写,无法改IMEI,电池已经拆了做充电宝了,装了两个手机拆的电池,都是3000mAh的,一共6000mAh,插卡即用,可以恢复出厂,实测续航一天一宿,深圳4G速度感人(基本不会超过3M),所以没法知道最高速度多少,这个也有充电宝功能,充电0.3-0.7A,放电最高1.4A,很鸡肋,出给想捡垃圾的坛友,非偏远包邮,不超重的情况,底下图里不值钱的可挑一件当赠品,值钱的就稍微加点,有可能扣盖发货,不扣盖有可能不给发

网友A:
我拍下的那个战损手机发货了没有? 能否私信告诉我单号?  现在已经没有家元了。 别的东西不要了,只发那个手机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拍下的那个战损手机发货了没有? 能否私信告诉我单号?  现在已经没有家元了。 别的东西不要了,只发那个 ...

明天发 明天快递便宜 因为这个价格都是半卖半送的了 你要那个硬盘尸体送给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明天发 明天快递便宜 因为这个价格都是半卖半送的了 你要那个硬盘尸体送给你 ...

好的,谢谢,不急的。

网友B:
搓的随身wifi,动手能力太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谢谢,不急的。

申通 77336258635****

网友:
引用 楼主:
申通 7xxxxxxx

非常谢谢。单号已经记下了。
再麻烦把单号编辑去掉吧,这东西公开放网上不太好。

网友A:
多谢,东西收到了,很不错,还送了一堆东西。

这个硬盘是好的啊,用的短的2.0数据线接上很快能识别的,复制了文件能读出来,没大范围检测。
用长的数据线会敲盘,可能是供电问题。

看到放在一堆杂物里面,以为是个3.5的坏盘呢, 结果收到是个好盘。等我积攒够了家元,再补给你一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谢,东西收到了,很不错,还送了一堆东西。

这个硬盘是好的啊,用的短的2.0数据线接上很快能识 ...

这个盘是我捡的 偶尔正常 偶尔暴毙 然后暴毙了放几天还能用 估计是25闪存的问题 换闪存重新刷固件应该能好 懒得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