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测JD305可调电源-全网首拆

楼主(2025-06-20):
固测WANPTEK JD305,京东特供版本,规格如下:

官方价格98元,618活动实际到手价78,颜值很高,编码器调整电压和电流。
测试满载输出30V-5A下,纹波 79mv,用电子负载 测试了30分钟,全程没有降功率,也没有电压漂移,看稳定性是可以的。

目前发现的几个体验问题:
1、CC和CV指示灯很暗,看不清楚。
2、没有按键实现软开关功能,全机只有一个电源键,如果中途输出改变电压,为了安全起见,最好断开连接线,操作上没有主流的数控电源方便。
3、USB口的输出纹波较高,超过2.9A后,纹波超过200mV,而且还会啸叫。

问客服,说是GPS305D的省料版本,在变压器和芯片上有省料,下面是拆解图。
使用tl494方案,大家觉得,这电源怎么样?跟论坛最近很火的70左右的黑白电源和美创的相比如何?

楼主:
继续补充一下这款电源的优点:
1、在各个电压段和电流下都没有啸叫,这比我之前买的70元的黑色无名电源要好多了,那个一上电就开始叫。
2、风扇是温控的

网友A:
比我买的美创做工好,美创外壳太差,数码管我改成红色了

网友:
里面不错,灯应该设计成红的或者白的比较醒目

网友:
80元左右的价格,还是很值。

网友:
这个电源虽有微瑕,但总体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比我买的美创做工好,美创外壳太差,数码管我改成红色了

确实,这款壳子好像是金属的。

网友:
这比拼多多的网红款感觉做工用料都要好一些。但是屏幕我不喜欢。外围的贴牌电容好多,时间久了怕是容易出故障。

网友C:
输出功率有点小,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这款壳子好像是金属的。

除了前面板是塑料的,其它都是金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功率有点小,好用吗

限流精准,而且不会啸叫,比我自己改的明纬好多了

网友:
那电路板元件摆放,有强迫症吧

网友:
做工看起来比另外两个要好,电源卷战又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