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开43K5C ROOT求助

楼主(2025-06-20):
给老丈人整一个电视,安装了群友的电视APP很好用,唯一问题是不用不能开机自启动,对于老人来说操作麻烦

于是准备ROOT搞个开机自动第三方APP
无奈网上的ROOT软件都试了好多了,每一个能打的?
那智能电视ROOT就没办法了?
ADB顺利开启,可以在电视上装任何APP,不过没有权限也是白搭

网友A:
酷开系统的 版本 不是都可以管理或者设置自启动
不说系统版本又是一个"我以为……但是是……”,等着变砖

进入 “工程模式” 打开“ADB调试”
1.打开系统设置页面,进入到本机“详细信息”;
2.遥控器依次按下“上上下下左右左右”,系统开始进入到工程模式;

采用工程模式、ROOT两种方式安装时需格外小心:工程模式下应避免变动除“ADB”开关以外的其他任何设置,root成功后切忌随意删除系统应用,否则将会导致电视不能正常运行,只能通过刷机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酷开系统的 版本 不是都可以管理或者设置自启动
不说系统版本又是一个"我以为……但是是……”,等着变砖

老的酷开可以自定义启动项,现在阉割了

网友:
这个软件好像已经过时了吧,前几天也试了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