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小小木头手动铣头

楼主(2025-06-20):
看到网友说这个电机不错,又想省钱不买修边机,于是自己做了这个,用来铣木板合页的台阶,还有个定位框没打印,因为合页还没买

网友:
3D打印的零件是自己有打印机吗?

网友:
轴太长,如果真是修边机,这么长的轴,只要有一点点偏心,空转都能把自己甩断掉。

网友:
有3D打印机了以后,真是为所欲为啊

网友:
钻头变铣刀

网友:
轴太长而且太细,工作起来变形有点大,可以移动慢一点弥补

网友:
能不能使,试过才知道。
主轴太细,悬伸过长,联轴器精度太低,刀具锁定可靠性不足,总之,我觉得主轴精度刚度不够。

网友:
不知道这样的联轴器同心度如何,感觉可靠性不高。

楼主:
回上面各位大佬的话,电机通电后,轴很正,通电后的电机,在桌子上不会移动,声音很小,用来小范围铣木头,足够用了

网友:
这个怎么用,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