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昨天骑电动车被摔后续,修手柄开关。

楼主(2025-06-20):
问题:刹车之后电机还在运转,那个手柄开关坏了。

原本以为把柄橡胶套拿出来拉好,就可以把隐藏手柄里面那个开关拿出来结果不是,还是卡在里面。

手上没有配件,然后网购又耽误长时间。自己不修了,直接拿到地修电瓶车的地方。
第1家问维修师傅,他说配件没有,另外请教了这种开关自己修好了估什不耐用,放弃直接买一个吧。
去第2家叫我直接换整个手抦,而且不是原配的。
这样下来二三十又没了。

放弃了,还是自己买配件吧。

卡在里面出不来。

尺寸也大致量了一下,因为要拆那个手柄,手柄又有弹簧。后来就没拆了

网友:
近在咫尺,就差一步了。拆弹簧啊!

网友:
还是推到修电动车那里修吧。

网友A:
这啥卡尺,还带英吋的?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日

网友B:
就差最后一步了,最后一拆可能就能解决问题了结果你不拆了

网友C:
嗯,那个开关不能断电很多修电动车的都不修吧,一般都是那个开关造成车子不走了直接剪掉

网友:
直接换手柄总成比较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嗯,那个开关不能断电很多修电动车的都不修吧,一般都是那个开关造成车子不走了直接剪掉 ...

上次我换后轮与刹车,维修师傅也是说剪掉就好。。。结果把刹车线拉直后,几乎就复位正常了,不过还是担心下次又脱落,关键也没有新的备件,老板讲日后找一个可用的拆车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差最后一步了,最后一拆可能就能解决问题了结果你不拆了

等一下还要拆,我怕那个拆了,到时东西又没到,弹簧又搁在那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啥卡尺,还带英吋的?

就塑料卡尺  不求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那个开关不能断电很多修电动车的都不修吧,一般都是那个开关造成车子不走了直接剪掉 ...

我的是能走,刹车之后还有电。

网友:
前几天倒地上摔坏了一侧刹车把,花了10块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次我换后轮与刹车,维修师傅也是说剪掉就好。。。结果把刹车线拉直后,几乎就复位正常了,不过还是担心 ...

那个开关关乎安全,最好还是弄好了放心,修车师傅看来只要车子能走就行,其他的不重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能走,刹车之后还有电。

拆下来看看能不能清理下触点,没有的话只能换新了,买个也很便宜

网友:
直接换是最简单,最省成本的,修的话,多花了时间,最后不一定能修好

网友:
拆错地方了,应该是拆电门那里

网友:
新奇玩艺,这车挺多的,还能缺配件?

网友:
等配件到了再拆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能走,刹车之后还有电。

左右刹车一起刹,两边都有这个开关的。
这几天骑慢点,两边一起刹,等零件到了再换。

网友:
刹车失灵,危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