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这才是正品金士顿SD,日本制造

楼主(2025-06-20):
我都不记得这卡怎么来的了,很久了吧?但看金手指没有一点腐蚀

激光防伪贴,这是我能找到的最佳角度

我第一次用H2testw v1.4对它进行了测试,这是报告

Warning: Only 29699 of 29701 MByte tested.
Test finished without errors.
You can now delete the test files *.h2w or verify them again.
Writing speed: 4.48 MByte/s
Reading speed: 19.7 MByte/s
H2testw v1.4

下图:是真品的正面

警告:仅测试了29699个兆字节中的29701个兆字节。
测试完成,没有错误。
您现在可以删除测试文件*.h2w或者重新验证它们。
写入速度:4.48 兆字节/秒
读取速度:19.7 兆字节/秒
H2testw v1.4

网友:
不管是否日本制造的,其总是喜欢授权各小国家工厂代生产产品然后贴上日本产的标签。

网友:
随便找个小厂,激光烧上那几个字母分分钟的事

网友:
里面的颗粒该啥样还是啥样

网友:
掌握了,就做烂了,哈哈哈

网友:
日本产的其实算是下品,台产的C4卡当初因为筛选分级的原因能到C10的速度,亲测

网友A:
烂牌子就是烂牌子,标什么产地不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烂牌子就是烂牌子,标什么产地不重要。。。

你们口气真大
全球华裔半导体财富排行榜
金士顿创始人第一名,黄仁勋都后面排着去

网友B:
警告: 只有 7439 MB可测试,总容量 7440 MB.
          测试结束,没有找到错误..
现在你可以删除测试文件 *.h2w 或重新校验.
写入速度: 10.9 MByte/s
读取速度: 18.5 MByte/s
H2testw v1.4

这是我的台产EagleTec TF 8G C4卡,在很长一段时间台产卡是SD存储卡里的超标系列

网友C:
这个八成是东芝代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的台产EagleTec TF 8G C4卡,在很长一段时间台产卡是SD存储卡里的超标系列 ...

说明台湾半导体,绝对有真功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八成是东芝代工的

楼上几位不一定同意你的判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明台湾半导体,绝对有真功夫

毕竟坐拥尖端光刻机的唯一世界标杆,不是某些只会忽悠的买办

网友:
这个金手指工艺确实不错

网友:
你太小看他们了,现在真标签假产品的不要太多
不是标签的问题,产品才是最关键的

相信:时间才是检验真假的唯一标准!!!

网友D:
金士顿头像三星堆铜面具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金士顿头像三星堆铜面具

那是复活节岛石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复活节岛石像

说明人家是大中华视角
你是全球视角,全球华裔半导体财富第一的创始人
金士顿不可能局限于大中华,因为,三星堆知道的人太少

我最新发现知乎上面有人才,看问题多视角
比如:有人说美国沿用英制是愚蠢,我读到下面回帖
全面分析,英制是围绕人的单位,我佩服之余补充了一个
实验面包板2.54毫米间距是不是匪夷所思
其实,从英制特好理解,0.1英寸而已

还有,有人问假如中华帝国不被西方打开国门,会不会发展的更好
有人回答的,出乎意料
说:如果不是西方送来工业化的煤炭与石油,中国人烧柴都能把河北给沙漠化了
变成大号复活节岛,荒废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说明人家是大中华视角
你是全球视角,全球华裔半导体财富第一的创始人
金士顿不可能局限于大中华,因为, ...

我主要是用了金士顿好些年的产品,对上面的LOGO有兴趣也查过,再说这个跟三星堆铜面具差的也太多了,这个下巴就完全不一样哈哈

其实美国沿用英制主要因为当年他们是英国派去殖民的人,所以在所有方面只能优先使用英制,总比自己开发一套衡量尺规范来的方便

最后,清朝曾经关闭大门,差点导致与世界脱轨,当初盲目自信还对八国宣战,最后整个朝代都被打没了,这是反面教材
而我知道的亚洲有两个国家也曾经关闭大门,被人用炮火打开了,但是人家把恨放在最后一位,合作共赢当做第一要项,今天发展成了半导体的两个先进目标,目前全球无人能敌

夜郎曾自大,不知天下之广,灵族亦辉煌,却拦不住枪林炮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主要是用了金士顿好些年的产品,对上面的LOGO有兴趣也查过,再说这个跟三星堆铜面具差的也太多了 ...

亚洲有两个国家指日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