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路由器E8822指示灯故障

楼主(2025-06-20):
路由器型号:中兴E8822

故障现象:送电后中间两个并排电源LED不亮,但随着送电的过程,2.4G频率Wi-Fi指示灯亮一下就熄灭,接着5G频率WIFI指示灯亮一下就熄灭

而路由器所有功能均正常

测量 HL4 两端有2.3-2.5v电压,测量HL2电压很弱,等于几乎没有

网友A:
用示波器观察比较直观毕竟是脉冲电压驱动
或者用万用表二极管档直接确定灯是好的看亮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观察比较直观毕竟是脉冲电压驱动
或者用万用表二极管档直接确定灯是好的看亮不亮。 ...

谢过了,我可以确定这肯定不是0603规格

我拿钢尺目测判断是 0805:尺寸约 2.0mm×1.25mm,亮度较高
一般Wi-Fi路由器用的LED都是什么规格?

网友B:
只要功能正常。灯就随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观察比较直观毕竟是脉冲电压驱动
或者用万用表二极管档直接确定灯是好的看亮不亮。 ...

你好,我用数字万用表,测所有4个LED,都无法点亮,但蜂鸣二极管档有1700左右读数

以前,我这个万用表蜂鸣器档在LED离线状态可以点亮全新的LED,不知道当前LED在线会不会是点不亮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功能正常。灯就随便了。

道理虽然如此,但能修好,看状态方便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