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一个HTC手机充电器TC-B250,输出电压有点高

楼主(2025-06-20):
输出电压5.2v了,应该没大事,就是过年几乎找不到这种插排了

网友A:
5.2V不是很正常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5.2V不是很正常么

不是应该5v嘛

楼主:
福禄克177还没有这么大误差

网友:
一接负载就掉到5V了吧?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日

网友:
正常输出都是5.2伏,满载时终端电压不低于4.8伏,否则终端就会降速充电!

网友:
正常设计,充电线长会有线损,1A降个0.2V常见的很,不要相信你手上的充电线有多好。

网友B:
这充电头没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充电头没啥用了,

都是电子旧品纸箱子里面扔了,不知道还有没有重见天日的机会5v1A模块

网友:
5.2V的输出是正常的,我还有标5V的,实测5.5V。

网友:
能用就好以前的产品电流会比较小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