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苏泊尔C21S26电磁炉,ACT30B损坏引起不开机(附ACT30B实测数据)

楼主(2025-06-20):
这个电磁炉故障现象为通电无反应

电磁炉背面

电磁炉主板

LM339比较器芯片

经检查为ACT30B芯片故障,将ACT30B芯片、击穿的D903和ZD902代换后,电磁炉工作正常。

击穿的D903和ZD902

主板背面

主板背面的D358运放芯片

按键板

韩国ABOV公司的MC80F0708微处理器

MC74HC164AN的8位串入并出寄存器芯片

LED显示模块

按键板的背面

按键板背面的两个芯片因为涂有三防漆,型号看不清楚,参考原理图型号应该为CD4051BC,用于触摸按键信号处理

备注:2008年前后的电磁炉具有触摸按键属于高配,不像现在触摸按键功能这么普遍。

苏泊尔C21S26电磁炉控制板原理图

苏泊尔C21S26电磁炉功率板原理图

九阳JYC-21CS3电磁炉采用的也是ACT30B电源芯片,此原理图标注的由电源个关键点电压,修理时可以参考。

网友:
有LM339老款,估计是铜线盘

网友:
老司机这么复杂的疑难杂症都没难住你。

网友:
这机器有点老

网友:
手艺不错,参考电路图都能理出来,谢谢分享!

网友:
看线盘的接线端子就知道, 这电磁炉是铜线盘的。

网友:
说说怎么找到外的元件的?

网友:
技术不 错,拆修过程很详 细

网友:
使用的时间不短啊

网友:
看内部电磁炉工作环境应该挺潮湿的

网友:
这种老板子,最大的好处就是维修方便。

网友:
将控制板的数码管改成电子钟,

网友:
电路板上粘的东西比较多,很容易发生故障的

网友:
战损出土成色

网友:
找到故障点不容易,开关电源控制芯片及外围元件故障,修复后继续服役

网友:
复杂的疑难杂症

网友:
线盘不是焊的,估计是铜线盘。

网友:
以前的电磁炉,大多都用lm339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