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铁皮膏药伺候!格兰仕微波炉机械开关按键塑料卡扣修复

楼主(2025-06-20):
开关的按键最近不知怎么搞的,竟然三个脚断了

看着断脚还在,简单试着修复

掉的塑料头用胶水粘回去,再从以前光驱拆下的铁皮上用切割机切下一块铁皮护着,还是用胶水

大家看这还用得住吗?是否通病?
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网友:
胶水还是效果有限,烙铁加温热熔进去才用的久。

网友A:
烙铁加温热熔进去几根铁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烙铁加温热熔进去几根铁丝

太小了,年纪大了,眼神不好,更不敢这样搞了

网友B:
把卡勾都剪掉,直接怂进去,外壳贴个开方孔透明塑料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卡勾都剪掉,直接怂进去,外壳贴个开方孔透明塑料片。。。

好办法,只要能不让按钮掉出来就行。

网友:
应该是塑料老化了。

网友:
塑料材质不行

网友:
去掉原来的塑料钩,用长条不锈钢板做一个U型粘贴在内部,两端弯折90度做个钩

网友:
塑料老化,最好烙铁加温热熔进去几根铁丝加固

网友:
回收塑料做的,就算金属热熔加固也救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