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解SONY收音机 型号:ICF-EX55V,咨询一颗IC:2305

楼主(2025-06-20):
SONY微型收音机 型号:ICF-EX55V
电池有点漏液,拆下打理时,一颗八脚IC,居然掉了一只脚下来,从网上搜索,发现这颗IC3,丝印是:2305

由于2305只是IC的标识,IC的完整型号,也不得而知,IC在TB也无法采购;

有没有朋友知道这款机器的图纸,能不能查出这颗IC的详细型号,谢谢;

手机发贴,图片不好编辑,大家将就看

网友A:
有一种办法叫,刮腿疗伤...................

网友:
打磨笔,磨开芯片引脚封装接上去

网友:
切开点,锡焊

网友:
老掉牙了

换新的吧

网友:
挖开,然后细铜丝+尖头烙铁搞定

网友:
2楼的办法值得一试。

网友B:
看看修手机的视频,直接打磨芯片,把引脚焊飞线就行。

网友:
这做工的确没有大法风格

网友:
偶尔听听收音机还是不 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办法叫,刮腿疗伤...................

学华佗,刮骨

网友:
还不如直接换个新机

网友:
可以打磨下断腿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修手机的视频,直接打磨芯片,把引脚焊飞线就行。

这确实是一个办法

我没有打磨笔啊

有空用电钻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办法叫,刮腿疗伤...................

感谢支招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确实是一个办法

我没有打磨笔啊

电钻不行,震动太大。用美工刀一点一点的刮就行。

网友:
这个好像只能补焊了。找相似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钻不行,震动太大。用美工刀一点一点的刮就行。

就怕引线齐根断掉了,改天有空试一下

网友:
掉下来焊回去嘛

网友:
莫非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