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个同鑫t-928e考勤机,能不能改成id卡复制机

楼主(2025-06-20):
公司淘汰下来的,是读id卡的,想着能不能改成id卡复制机

最下面是串口,但是没有数据输出,不知道是不是要用软件才能读取

网友:
没研究过没准可行

网友:
能写卡就能改

网友:
现在都人脸打卡了

楼主:
关键是没软件,串口没输出

网友A:
不一定吧,主要是零扇区一般写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吧,主要是零扇区一般写不了

id卡不是ic卡,id卡只有卡号。没有0扇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吧,主要是零扇区一般写不了

id卡没有扇区吧

网友A:
但一般只读卡号不能改,卡届是特殊的卡,买一个才十多元

网友:
人脸打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一般只读卡号不能改,卡届是特殊的卡,买一个才十多元

那空的ID卡能写入,是什么原理?

网友:
没软件,没资料够折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