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净水机使用9年后数据实测

楼主(2025-06-20):
2016年买的小米厨下净水器400G,从来没换过滤芯,有一个美的的中央超滤,现在进水256,出水15,用水较多,做饭喝水都用,月均0.3吨。小米的质量没得说。其实ro膜寿命还是很长的,我已经用了9年了。

网友:
还可以了,才15

网友A:
用了9年滤芯都没换。。。。二次污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了9年滤芯都没换。。。。二次污染

如果能污染,就不叫RO了!

网友:
不懂数据,我是挺喜欢小米的

网友B:
9年没换过滤芯??

网友:
OR膜3年了也是15,还是换了,喝水有发霉的味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了9年滤芯都没换。。。。二次污染

哪来的那么多污染?

网友C:
前面一个中央超滤已经解决了90%的污染,剩下的10%,交给小米的净水器,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
哗,时间精确到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9年没换过滤芯??

有一个中央前置超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面一个中央超滤已经解决了90%的污染,剩下的10%,交给小米的净水器,应该问题不大吧 ...

超滤也就能解决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了9年滤芯都没换。。。。二次污染

其实新的更污染

网友D:
我的也是小米400G的,之前测量出水在60tds左右了,4年了。后来改了2合一滤芯,后级加了活性艳改善口感,但是没换滤芯,tds值一直在四十多,小米的ro滤芯太贵了,有机会给他改成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是小米400G的,之前测量出水在60tds左右了,4年了。后来改了2合一滤芯,后级加了活性艳改善口感,但 ...

刚一开机是高,过一阵就降下来了,你可以连续测一阵,我这个开机60多呢!

网友:
输出 RO值是15说明还能用一段时间

网友:
ro膜最贵了,炭棒换两次RO才换一次

网友:
加了前置过滤的,RO要耐用的多

网友:
系统不会报警吗?应该会提示更换滤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