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许老师电桥源代码分析 DIY电桥乱跳找不到原因 尝试AI分析

楼主(2025-06-20):
DIY电桥乱跳找不到原因,看代码又看不懂,头都搞大了。。。目前最新的v5.5版本源码,有大神能帮忙分析分析这代码是什么意思吗?

//zz20130224 程序升级为V5.5版本;lcd_goto2(9)处显示位置修改,并处理末尾消隐;修正相对测量功能不能启动的问题
//zz20130223 完善手动档的相关显示,把频率和档位显示语句放到return之前,否则显示不完善
//zz20130222 修改图形ES(R)为字符型
//程序基于 2004程序_3.0_全自动电桥V5.4

//==========================================================================
//  LCR表驱动程序 V2.0
//  许剑伟 于莆田 2012.01
//==========================================================================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include <reg52.h>
#include <math.h>

//==========================================================================
// 项目:LCD1602 四线驱动程序
// 设计要点:
//     LCD1602 的运行速度慢,而单片机运行的速度快,因此容易因为速度不
//     匹配造成调试失败。因此,调试之前应准确测试lcd_delay() 延时函数
//     准确的延时量,如果不能满足注释中的要求,则应调整循次数。每步操
//     作所需的延时量,按照数据手册指标指行,同时留下足够的时间余量。
// 硬件连接:
//     至少需要9条线,电源线2条,7条信号线。信号线详见程序中的接口定义。
//     清注意对LCD1602对比度的调节,否则无显示。
// 设计:许剑伟,于莆田,2010.12
//==========================================================================
sbit lcd_RS = P2^5; //数据命令控制位,0命令1数据
sbit lcd_RW = P2^6; //读写位,0写1读
sbit lcd_EN = P2^7; //使能位,下降沿触发
sbit lcd_D4 = P0^3; //数据端口D4
sbit lcd_D5 = P0^2; //数据端口D5
sbit lcd_D6 = P0^1; //数据端口D6
sbit lcd_D7 = P0^0; //数据端口D7
//==========================================================================
code char path[40]={
0x00,0x00,0x0e,0x11,0x11,0x0a,0x1b,0x00,
0x00,0x11,0x11,0x13,0x1d,0x10,0x10,0x10,
0x0e,0x11,0x1f,0x11,0x11,0x0e,0x00,0x00,
0x1C,0x10,0x1B,0x12,0x1B,0x01,0x07,0x00,
0x04,0x0e,0x1f,0x04,0x1f,0x0e,0x04,0x00
};//自定义符号

code uchar abc[][5]={
"  err","   40","  120","  360"," 1080","   1K","   3K","   9K","  27K","  10K",
"  30K","  90K"," 270K"," 100K"," 300K"," 900K"," 2.7M","   13","  4.5","  1.5"
};
code char *lcr[7]   = {"2000", " 200", "20.0","2.00", " 20", " 20","2.0"};
code char *feqc[3]  = {"100Hz"," 1KHz" ,"7.8KH"};
code char *zero[2]  = {"Open zero......","Short zero...OK."};

char binLian=0,ATA=0,ATD=0;
char OX[8]={0,0,0,0,0,0,8,0};
int DDS3=1, c3 = 0,c4 = 0;
xdata char isQ=1,REL=0;
xdata uchar menu=1,menu2=0; //菜单变量
xdata float TR,TX; //清零数据
xdata float RELDAT; //相对测量数据
uint ph=0, phM=256, feq=977; //相位,phM相位步进值

void lcd_delay(int n){ //LCD专用延时函数
  //32MHz钟频下,约循环3000次延迟1毫秒
  int i,j;
  if(n<0)    { for(i=0;i< 30;i++); return; } //10us
  if(n== 0)  { for(i=0;i<150;i++); return; } //50us
  for(;n;n--){ for(j=0;j<3000;j++);        } //n毫秒
}
//==========================================================================
void lcd_B(char f, uchar c, char t){ //控制四线式接口LCD的7个脚
  //f=0写命令字, f=1写RAM数据, f=2读地址(或读忙), f=3读RAM数据
  lcd_EN = 0;
  lcd_RS = f%2;
  lcd_RW = f/2%2;
  //移入高四位
  lcd_D4 = c & 16;
  lcd_D5 = c & 32;
  lcd_D6 = c & 64;
  lcd_D7 = c & 128;
  lcd_EN = 1;  lcd_delay(-1);  lcd_EN = 0; //使能脉冲
  if(f==4) { lcd_delay(t); return; }
  //移入低四位
  lcd_D4 = c & 1;
  lcd_D5 = c & 2;
  lcd_D6 = c & 4;
  lcd_D7 = c & 8;
  lcd_EN = 1;  lcd_delay(-1);  lcd_EN = 0; //使能脉冲
  lcd_delay(t);  //不同的命令,响应时间不同,清零命令需要2ms
}
//==========================================================================
void lcd_init(){ //LCD1602 初始化
  //启动四线模式须势行9个步骤,初始化所须耗时较长,约65ms,时限不可减
  lcd_delay(20); //启动lcd之前须延时大于15ms,直到VDD大于4.5V
  lcd_B(4, 0x30, 9); //置8线模式,须延时大于4.1ms
  lcd_B(4, 0x30, 5); //置8线模式,须延时大于100us
  lcd_B(4, 0x30, 5); //置8线模式,手册中未指定延时
  lcd_B(4, 0x20, 5); //进入四线模式
  lcd_B(0, 0x28, 5); //四线模式双行显示
  lcd_B(0, 0x0C, 5); //打开显示器
  lcd_B(0, 0x80, 5); //RAM指针定位
  lcd_B(0, 0x01, 5); //启动清屏命初始化LCD
}
//==========================================================================
//=========================几个功能常用函数=================================
void lcd_cls()         { lcd_B(0, 0x01+0, 2);  } //清屏
void lcd_cur0()        { lcd_B(0, 0x0C+0, 0);  } //隐藏光标
void lcd_goto1(uchar x){ lcd_B(0, 0x80+x, 0); } //设置DDRAM地址,第1行x位
void lcd_goto2(uchar x){ lcd_B(0, 0xC0+x, 0); } //设置DDRAM地址,第2行x位
void lcd_goto3(uchar x){ lcd_B(0, 0x94+x, 0); } //设置DDRAM地址,第3行x位
void lcd_goto4(uchar x){ lcd_B(0, 0xD4+x, 0); } //设置DDRAM地址,第4行x位
void lcd_putc(uchar d) { lcd_B(1, 0x00+d, 0);  } //字符输出
void lcd_puts(uchar *s){ for(; *s; s++) lcd_B(1,*s,0); } //字串输出
//==============字符显示函数====================

void lcd_putp(float a,float b,char bo,char n, float qmin){ //带单位显示复数,n是单位下限,qmin是最小位权值(用于限定有效数字)
  code uchar dwB[] = {'p','n',1,'m',0,'k','M','G'}; //单位表
  char i,j, c=0,digW=4, h=3, fh[2]={' ','+'};
  long d,q,qm,Q=1; //最高位权
  float f,g=1,k=1;
  if(bo==2){k=2;}
  if(a<0) fh[0] = '-', a = -a;
  if(b<0) fh[1] = '-', b = -b;
  if(a>b) f = a; else f = b;
  for(i=1;i<4;i++) Q *= 10;
  for(i=0;i<3;i++){ if(f*g >= k*1000) g/=1000, c++; } //以3位为单位移动小数点,右移
  for(i=0;i<n;i++){ if(f*g < k)     g*=1000, c--; }   //以3位为单位移动小数点,左移
  if ((n==1)&&(c==-1)){
  digW=2;                 //移动1位小数点
  }else if ((n==2)&&(c==-2)){
  if(feq!=7813) {digW=2;   //移动1位小数点
  }else{ digW=3; }         //移动2位小数点
  }else if ((n==4)&&(c==-4)){
  if(feq!=7813) {digW=2;   //移动1位小数点
  }else{ digW=3; }         //移动2位小数点
  }
  for(i=1;i<digW && f*g<k*Q;i++) g*=10,h--;           //继续移动小数点,使之满字
  qm = g*qmin;
  for(i=0;i<2;i++){
   if(i) d = b*g+0.5;      //取出实部
   else  d = a*g+0.5;      //取出虚部
   if(qm) d+=qm/2, d-=d%qm;//去除小于qmin的尾数
   if(d>=Q*20) d=(d+0.5)/10, h++;
   q = Q;
   if(d>=Q*10){
     d -= Q*10;
     if(fh[i]=='-') {lcd_puts("-1");
     }else          {lcd_puts(" 1");}
   }else{
   lcd_putc(fh[i]); if(bo==2)lcd_putc('0');      //显示符号
   }
   for(j=0; j<4; j++){  //数字输出
    lcd_putc(d/q+48);      //数字
    if(j==h) lcd_putc('.');//小数点
    d %= q, q /= 10;
   }
   if(!bo||bo==2) break;     //不显示虚部
  }
  if((n!=1)&&(dwB[c+4]==0))lcd_putc(' '); else lcd_putc(dwB[c+4]);//单位
  if((n==1)&&(dwB[c+4]==0)) OX[6]=32; else OX[6]=8; //自动单位
}

void lcd_putf(float a, char n, float qmin) //带单位显示浮点数,n是单位下限
  { lcd_putp(a,0,0,n,qmin); }
void lcd_int(int a,char w){ //定宽显示正整数
  char i=0, s[5] = {' ',' ',' ',' ',' '};
  if(a<0) { a=-a; lcd_puts("-"); }
  else    lcd_puts(" ");
  do{
   s[i++] = a%10+48;
   a /= 10;
  }while(a);
  for(;w;w--) lcd_putc(s[w-1]);
}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loop) { uint i; for(i=0;i<loop;i++);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2(uint k)   { for(;k>0;k--) delay(10000);  } //长延时,k=100大约对应1秒

//==========================================================================
//=================================AD转换===================================
sfr P1ASF = 0x9D;     //将P1置为模拟口寄存器(使能),各位中为1的有效
sfr ADC_CONTR = 0xBC; //A/D转换控制寄存器
sfr ADC_res   = 0xBD; //A/D转换结果寄存器
sfr ADC_resl  = 0xBE; //A/D转换结果寄存器

void set_channel(char channel){
P1ASF = 1<<channel;
ADC_CONTR = channel+128; //最高位是电源开关,低3位通道选择
delay(1); //首次打开电源应延迟,使输入稳定
}
uint getAD2(){
ADC_CONTR |= 0x08;             //00001000,置ADC_START=1启动A/D 转换
while ( !(ADC_CONTR & 0x10) ); //等待A/D转换结束(ADC_FLAG==0)
ADC_CONTR &= 0xE7;             //11100111,置ADC_FLAG=0清除结束标记, 置ADC_START=0关闭A/D 转换
return ADC_res*4 + ADC_resl;
}

//==========================================================================
//==================================EEPROW偏程==============================
sfr IAP_data  = 0xC2;
sfr IAP_addrH = 0xC3;
sfr IAP_addrL = 0xC4;
sfr IAP_cmd   = 0xC5;
sfr IAP_trig  = 0xC6;
sfr IAP_contr = 0xC7;
/********************
写字节时,可以将原有数据中的1改为0,无法将0改为1,只能使用擦除命令将0改为1
应注意,擦除命令会将整个扇区擦除
*********************/
int eepEn = 0;
void saEEP(){ //触发并EEP保护
if(eepEn==12345) IAP_trig = 0x5A;  //先送5A
if(eepEn==12345) IAP_trig = 0xA5;  //先送5A再送A5立即触发
IAP_cmd = 0;      //关闭令,保护
IAP_contr = 0;    //关EEPROM,保护
IAP_trig = 0;
IAP_addrL = 255; //设置读取地址的低字节,地址改变才需要设置
IAP_addrH = 255; //设置读取地址的高字节,地址改变才需要设置
}
uchar readEEP(uint k){ //读取
IAP_addrL = k;    //设置读取地址的低字节,地址改变才需要设置
IAP_addrH = k>>8; //设置读取地址的高字节,地址改变才需要设置
IAP_contr = 0x81; //设置等待时间,1MHz以下取7,2M以下取6,3M取5,6M取4,12M取3,20M取2,24M取1,30M取0,前导1表示许档IAP
IAP_cmd = 1;      //读取值1,写取2,擦除取3,擦除时按所在字节整个扇区撺除
saEEP(); //触发并保护
return IAP_data;
}
void writeEEP(uint k, uchar da){ //写入
IAP_data = da;    //传入数据
IAP_addrL = k;    //设置读取地址的低字节,地址改变才需要设置
IAP_addrH = k>>8; //设置读取地址的高字节,地址改变才需要设置
IAP_contr = 0x81; //设置等待时间,1MHz以下取7,2M以下取6,3M取5,6M取4,12M取3,20M取2,24M取1,30M取0,前导1表示许档IAP
IAP_cmd = 2;      //读取值1,写取2,擦除取3,擦除时按所在字节整个扇区撺除
saEEP(); //触发并保护
}
void eraseEEP(uint k){ //擦除
IAP_addrL = k;    //设置读取地址的低字节,地址改变才需要设置
IAP_addrH = k>>8; //设置读取地址的高字节,地址改变才需要设置
IAP_contr = 0x81; //设置等待时间,1MHz以下取7,2M以下取6,3M取5,6M取4,12M取3,20M取2,24M取1,30M取0,前导1表示许档IAP
IAP_cmd = 3;      //读取值1,写取2,擦除取3,擦除时按所在字节整个扇区撺除
saEEP(); //触发并保护
}

xdata struct Ida{
char zo[3];//三个频率下的零点改正值
char j1;   //相位补偿(3倍档)
char j2;   //相位补偿(10倍档)
char J[4];  //相位补偿(V/I变换器)
char R[4]; //下臂电阻修正(40,1k,10k,100k)
char g1;   //增益修正(3倍档)
char g2;   //增益修正(10倍档)
char phx; //1kHz以下相位改正
char R4b; //100k档7.8kHz频率下的幅度补偿
char G2b; //9倍档7.8kHz频率下的幅度补偿
char feq; //频率修正
char ak;  //AD斜率修正
float QRs[3],QXs[3]; //短路清零数据
float QRo[3],QXo[3]; //开路清零数据
} cs;

void cs_RW(char rw){
uchar i,*p = &cs;
const int offs=512;
if(rw){
  delay2(20); //等待(防止掉电误识别键盘而调用本函数)
  eraseEEP(offs);
  for(i=0;i<sizeof(cs);i++) writeEEP(i+offs,p[i]);
}else{
  for(i=0;i<sizeof(cs);i++) p[i]=readEEP(i+offs);
}
}

//==========================================================================
//==================================LCR主程序===============================
//==========================================================================
sfr P1M1=0x91; //P1端口设置寄存器
sfr P1M0=0x92; //P1端口设置寄存器
sfr P0M1=0x93; //P0端口设置寄存器
sfr P0M0=0x94; //P0端口设置寄存器
sfr P2M1=0x95; //P2端口设置寄存器
sfr P2M0=0x96; //P2端口设置寄存器
sfr P3M1=0xB1; //P3端口设置寄存器
sfr P3M0=0xB2; //P3端口设置寄存器

sbit spk=P2^3; //蜂鸣器
sbit Kb=P2^4;  //量程开关B
sbit Ka=P2^2;  //量程开关A
sbit DDS2=P1^2;//移相方波输出口
sbit K3=P1^7;
sbit K4=P1^6;
sbit K5=P1^5;  //7.8kHz滤波开关
sbit K6=P1^4;
sbit K8=P2^0;  //100Hz滤波开关
sbit K32=P1^1; //32kHz发生器

//==============低频信号DDS相关参数====================
//PCA相关寄存器
sfr CMOD = 0xD9;   //钟源选择控制等
sfr CH = 0xF9;     //PCA的计数器
sfr CL = 0xE9;     //PCA的计数器
sfr CCON = 0xD8;   //PCA控制寄存器
sfr CCPAM0 = 0xDA; //PCA模块0工作模式寄存器
sfr CCPAM1 = 0xDB; //PCA模块1工作模式寄存器
sfr CCAP0L = 0xEA; //模块0捕获寄存器低位
sfr CCAP0H = 0xFA; //模块0捕获寄存器高位
sfr IPH = 0xB7;

sbit PPCA  = IP^7;   //PCA的中断优先级设置
sbit CCF0  = CCON^0; //PCA的模块0中断标志
sbit CCF1  = CCON^1; //PCA的模块1中断标志
sbit CR = CCON^6;    //PCA计数器使能

uchar *ph8 = (char*)&ph;    //ph的高8位地址
xdata float feqX=976.6; //实际输出频率
uchar code sinB[256]={
//查询表中不可装载零值,否则会造成无中断产生
255,255,255,255,255,255,254,254,253,252,252,251,250,249,248,247,246,245,243,242,240,239,237,236,234,232,230,229,227,225,222,220,
218,216,214,211,209,206,204,201,199,196,194,191,188,185,183,180,177,174,171,168,165,162,159,156,153,150,147,144,140,137,134,131,
128,125,122,119,116,112,109,106,103,100, 97, 94, 91, 88, 85, 82, 79, 76, 73, 71, 68, 65, 62, 60, 57, 55, 52, 50, 47, 45, 42, 40,
  38, 36, 34, 31, 29, 27, 26, 24, 22, 20, 19, 17, 16, 14, 13, 11, 10,  9,  8,  7,  6,  5,  4,  4,  3,  2,  2,  1,  1,  1,  1,  1,
   1,  1,  1,  1,  1,  1,  2,  2,  3,  4,  4,  5,  6,  7,  8,  9, 10, 11, 13, 14, 16, 17, 19, 20, 22, 24, 26, 27, 29, 31, 34, 36,
  38, 40, 42, 45, 47, 50, 52, 55, 57, 60, 62, 65, 68, 71, 73, 76, 79, 82, 85, 88, 91, 94, 97,100,103,106,109,112,116,119,122,125,
128,131,134,137,140,144,147,150,153,156,159,162,165,168,171,174,177,180,183,185,188,191,194,196,199,201,204,206,209,211,214,216,
218,220,222,225,227,229,230,232,234,236,237,239,240,242,243,245,246,247,248,249,250,251,252,252,253,254,254,255,255,255,255,255
};
uchar code fbB[256]={ //方波DDS查询表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uchar chuX=0; //方波DDS初相
//==============低频信号DDS函数====================
void PWM_init(){ //把PCA置为PWM
  CMOD = 2;   //0000 0010 计数源选择,钟源取fosc/2
  CL = CH = 0;
  CCAP0L = CCAP0H = 192; //占空比为25%
  //CCPAM0=0x42;//0100 0010,PCA的模块0设置为PWM模式,无中断
  CCPAM0=0x53;//0101 0011,PCA的模块0设置为PWM模式,有中断,下降沿中断
  PPCA = 1;   //优先中断
  IPH |= 128;
  //CR = 1;   //开始计数
  EA = 1;     //开总中断
}

void PCAinter(void) interrupt 7 {//PCA中断
  uchar x,y;
  CCF0=0; //清除中断请求,以免反复中断
  x = *ph8;        //截断正弦相位累加器,取高8位
  y = x + chuX;    //方波相位
  CCAP0H = sinB[x];//正弦DDS输出
if(DDS3) {  DDS2 = fbB[y];   //方波DDS输出
}else {DDS2 = 0;}
  ph += phM;       //相位累加
  K32 = ~K32;
}
void setDDS(uint f){ //参考时钟是c=(fosc/2)/256=32000000/2/256=62500,频率f=c*phM/2^16
feq = f;
phM=f*65536.0/62500; //phM=f*2^16/62500
feqX = 62500.0*phM/65536*(1+cs.feq/10000.0); //实际输出频率
ph = 0;              //高频时,使波形对称
if(!f) CR=0; else CR=1;
}

//相位控制函数
xdata char xw=0; //相位
void set90(char k){ //设置方波的相位差
  k %= 4;
  if(k<0) k += 4;
  chuX = k*64;   //移相0~270度
  xw = k;
}
void set902() { set90(xw+1); } //相位步进

//==============量程控制函数====================
xdata char rng=1; //量程
void setRng(char k){//切换量程
if(k>3) k=3;
if(k<0) k=0;
Kb = k & 2, Ka = k & 1;  //40欧--100k欧
rng = k;
}
void setRng2(){ setRng( (rng+1)%4);} //量程步进

//==============增益控制函数====================
char curGain=1; //当前增益索引号
void setGain(char k){ //设置电路增益
  if(k>3) k=3;
  if(k<0) k=0;
  K4 = k & 2, K6 = k & 1; //1倍--27倍
  curGain = k;
}
void setGain2(){ setGain((curGain+1)%4); }

//==============AD非线性改正与过采样=================
uint getAD10(){ //120次采样,用reentrant申明,有的单片机无法运行
uchar i;
long c;
for(i=0;i<250;i++) c += getAD2();
return (c+12)/25;
}
uint getAD10b(){ //120次采样,用reentrant申明,有的单片机无法运行
xdata uint c = 0, c2 = 0;
uchar i;
for(i=0;i<250;i++){
  ADC_CONTR |= 0x08;             //00001000,置ADC_START=1启动A/D 转换
  while ( !(ADC_CONTR & 0x10) ); //等待A/D转换结束(ADC_FLAG==0)
  ADC_CONTR &= 0xE7;             //11100111,置ADC_FLAG=0清除结束标记, 置ADC_START=0关闭A/D 转换
  c  += ADC_resl;
  c2 += ADC_res;
}
c3 = c;
c = ( c2*4L + c )/25;
c3= ( c2*4L + c3 ) -c*25;
return c;
}

//==============LCR测量====================
code float ga[4] =  {  1,   3,   9,  27 }; //增益表
code float dwR[4] = { 40, 1e3, 1e4, 1e5 }; //各档电阻表
xdata int Vxy[12]={0,0,0,0,1,1}; //Vxy[Vx1,Vy1,Vx2,Vy2,g1,g2]
xdata char Sxw[4]={0,1,0,1};    //保存正确相位
xdata int Vz[24];               //LCR测量结果队
xdata uchar tim=0,tims=0;
xdata char pau=0; //暂停坐标自动旋转

#define Vfull 9600
#define gad (9600/30)
uchar mT = 6; //测量速度,mT取值为6或12或24时,可以消除数字噪声,尾数不动,但不利于于取平均
//==============设置频率====================
xdata char feqK=1; //频率索引号
void setF(char k){
  if(k==-1) k = (feqK+1)%3; //步进
  feqK = k;
  if(k==0) { setDDS(100);   K5=0; K8=1; mT=12; } //置为100Hz
  if(k==1) { setDDS(977);   K5=0; K8=0; mT=6;  } //置为1kHz
  if(k==2) { setDDS(7813);  K5=1; K8=0; mT=6;  } //置为7.8125kHz
  TH1 = 150, TL1 = 171; //置为20ms
  tims = 0;
  tim = 0;
  ph = 0;
}
int absMax(int a,int b){ //取两个数绝对值最大者
  if(a<0) a = -a;
  if(b<0) b = -b;
  if(b>a) a = b;
  return a;
}

char yc1=0,yc2=0; //溢出标识
char slw = 1; //降速倍率
char chg=0;   //量程切换标记
void timerInter1(void) interrupt 3 {//T1中断,LCR数据采集
code int y[5]={0,-15,30,24,0}; //满度用30
code int x[5]={4900,5090,5140,5500,6120};
  char g,gb,Rb,i; int c=0,cc=0;
  tims++;
  if(tims>=mT/slw) tims = 0, tim++, c = 1;
  if(tim>=4) tim=0;
  if(pau) return;
  if(!c) return; //tim未进位触发
  c = getAD10b();   //读取电压值
  c4= c;
  cc= c3;
  c -= cs.zo[feqK];
if(cs.ak!=0){
for(i=0;i<4;i++){ //非线性改正
  if(c<x[i]||c>=x[i+1]) continue;
  c += cs.ak*( y[i] + (y[i+1]-y[i]) * ((int)(c-x[i])) / (x[i+1]-x[i]) ) / 30;
  break;
}
}

  Vxy[tim] = xw<2 ? c : -c;  //保存当前电压
  Vxy[tim+6] = xw<2 ? cc : -cc;  //保存当前电压
  Vxy[tim/2+4] = curGain;    //保存当前增益
  Sxw[tim] = ( Sxw[tim]+(c<0 ? 2 : 0) )%4;  //相位翻转(预测下次的相位采用值)
  if(tim==1||tim==3){ //上下臂切换
    if(tim==1) { K3=1, c = absMax(Vxy[2],Vxy[3]), g=Vxy[5]; yc2 = c>Vfull ? 1:0; }//切换到下臂
    if(tim==3) { K3=0, c = absMax(Vxy[0],Vxy[1]), g=Vxy[4]; yc1 = c>Vfull ? 1:0; }//切换到上臂
    gb=g, Rb=rng;
    if(c>Vfull){ if(g==0&&rng>0&&K3&&isQ) Rb=rng-1; gb=0; }
    else if(c<gad*1 ) gb = g+3; //增加27倍
    else if(c<gad*3 ){ gb = g+2;if(c<gad*2&&rng>=1&&rng<=2&&K3&&isQ ) { gb=0; Rb=rng+1; }} //增加9倍
    else if(c<gad*9)  gb = g+1; //增加3倍
        if(gb>3) gb = 3;
    if(g==3&&rng<3&&K3&&isQ) { gb=0; Rb=rng+1; }
    if(g==0&&c<gad*1&&rng<3&&K3&&isQ) { gb=0; Rb=rng+1; }

        setRng(Rb); setGain(gb); //置量程
    if(gb!=g || Rb!=rng) slw = 2, chg++; //量程正在改变,则加速测量
    if(tim==3){ if(!chg) slw=1; chg=0; }
  }
  set90( Sxw[ (tim+1)%4 ] ); //相位旋转
  if(tim==3){ for(i=0;i<12;i++) Vz[i+12]=Vz[i], Vz[i]=Vxy[i]; }
}

void showR(char binLian, char showk){ //显示LCR
  xdata float a=0,b=0,c=0,qq=0,dd=0,e,w,L,C;
  xdata int gr=cs.R[rng], g1=cs.g1, g2=cs.g2;
  xdata int g12 = g1 + g2;          //增益最大补偿
  xdata int j12 = (int)cs.j1+cs.j2; //相位最大补偿
  xdata float RELOUT;
  xdata long RELTMP;
  xdata float JD = 0, G = 0, cJD;   //补偿变量
  xdata float v[4];
  xdata char ATC=0,ATE=0,d2=0,d3=1;
  xdata float LCR[3];
  //LCR计算
  if(feqK<0||feqK>2) return;
  if(feq==7813&&rng==3) gr += cs.R4b; //7.8kHz时下臂修正量
  //可控增益单元的增益修正、相位补偿量
  if(feq==7813) g2 += cs.G2b;  //7.8kHz时9倍档修正量
  if(Vz[4] == 1) JD += cs.j1,  G += g1;
  if(Vz[4] == 2) JD += cs.j2,  G += g2;
  if(Vz[4] == 3) JD += j12,    G += g12;
  if(Vz[5] == 1) JD -= cs.j1,  G -= g1;
  if(Vz[5] == 2) JD -= cs.j2,  G -= g2;
  if(Vz[5] == 3) JD -= j12,    G -= g12;
  JD = (JD - cs.J[rng]) * feqX/7813/2000;
  if(feq==977) JD -= cs.phx/2000.0;
  cJD = 1 - JD*JD/2;
  v[0] = Vz[0]+Vz[12]+(Vz[6]+Vz[18])/25.0;
  v[1] = Vz[1]+Vz[13]+(Vz[7]+Vz[19])/25.0;
  v[2] = Vz[2]+Vz[14]+(Vz[8]+Vz[20])/25.0;
  v[3] = Vz[3]+Vz[15]+(Vz[9]+Vz[21])/25.0;
  a = (+( 1.0*v[2]*v[2] + 1.0*v[3]*v[3] )*((ga[Vz[4]] / ga[Vz[5]]) /(dwR[rng]*(1+gr/10000.0))))+(+( 1.0*v[2]*v[2] + 1.0*v[3]*v[3] )*((ga[Vz[4]] / ga[Vz[5]]) /(dwR[rng]*(1+gr/10000.0))))*G/10000;  //增益补偿
  b = (-( 1.0*v[0]*v[2] + 1.0*v[1]*v[3] ))*cJD - (-( 1.0*v[2]*v[1] - 1.0*v[0]*v[3] ))*JD; //相位补偿
  c = (-( 1.0*v[0]*v[2] + 1.0*v[1]*v[3] ))*JD + (-( 1.0*v[2]*v[1] - 1.0*v[0]*v[3] ))*cJD; //相位补偿
if(showk){
  w = 2*3.1415926*feqX;
  if((showk==5)||(showk==8)||(showk==10)||(showk==13)||(showk==15)||(showk==18)||(showk==19)){d3=0;}
  if((showk==1)||(showk==2)||(showk==3))  //校准项
  {
  showk=0;
  lcd_puts("Z=");
  lcd_putf(c4-cs.zo[feqK],0,0);
  return;
  }
  if(binLian){ //并联
    e = (b*b+c*c)/a;
  if(d3){
    lcd_puts("R=");
        lcd_putp(e/b, 0,2,1, 1e-4); //显示并联复阻抗,显示到毫欧
  }else{
  if((showk==10)||(showk==13)||(showk==15)||(showk==18)){
        C = -c/e/w;
        L = +e/c/w;
    if(C>-2e-12) { lcd_putp(C, 0,2,4, 1e-14); lcd_putc('F'); } //显示并联C值,显示到pF
    else         { lcd_putp(L, 0,2,2, 5e-9 ); lcd_putc('H'); } //显示并联L值,显示到uH
  }else{
    lcd_putc(10);lcd_puts("=");
    lcd_putf(atan2(c,b)*180/3.1415926,0,0); //显示角度
    lcd_puts("    ");
}
}
  }else{ //串联
    e = a;
  if(d3){
    lcd_puts("R=");
        lcd_putp(b/e, c/e, 2, 1, 1e-5); lcd_putc(OX[6]); //定义欧姆符号_显示串联复阻抗,显示到毫欧
  }else{
  if((showk==10)||(showk==13)||(showk==15)||(showk==18)){
        C = -e/c/w;
        L = +c/e/w;
    if(L<-2e-8) { lcd_putp(C, 0,2,4, 1e-14); lcd_putc('F'); } //显示C值,显示到pF
    else        { lcd_putp(L, 0,2,2, 5e-9 ); lcd_putc('H'); } //显示L值,显示到uH
  }else{
    lcd_putc(10);lcd_puts("="); /////////////////////////////lcd_putc(10)相位角自定义符号
    lcd_putf(atan2(c,b)*180/3.1415926,0,0); //显示角度
    lcd_puts("    ");
  }
  }
}
return;
}

  if(binLian==20){ //测量开路残余值
  if(rng==0){
  TR += b/a, TX += c/a; //短路残余阻抗
  }
  if(rng==3){
  a = (b*b+c*c)/a;
  TR += b/a, TX += c/a; //开路残余导抗
  }

  return;
  }

  if(binLian==21){ //是否应用清零
    isQ = (isQ+1)%2;
    return;
  }

  w = 2*3.1415926*feqX;
  if(isQ){ //自动手动,此处为自动  ////////////////////////////////////////////////////////////////
  if(rng==0){
    b -= cs.QRs[feqK]*a, c -= cs.QXs[feqK]*a;//短路清零
  }
  if(rng>1){
    a = (b*b+c*c)/a;
    b -= cs.QRo[feqK]*a, c -= cs.QXo[feqK]*a; //开路清零
    a = (b*b+c*c)/a;
}

  if(ATA!=0){
  if(ATD==0) { if(rng>1)ATE=1;else ATE=0;  } //置为100Hz
  if(ATD==1) { ATE=1;  } //置为1kHz
  if(ATD==2) { ATE=0;  } //置为7.8125kHz
  }else      { if(rng>1)ATE=1;else ATE=0; }

  if(feq==100)  LCR[0]=2e3,LCR[1]=2e-1,LCR[2]=2e7,d2=1;
  if(feq==977)  LCR[0]=2e2,LCR[1]=2e-2,LCR[2]=2e7,d2=2;
  if(feq==7813) LCR[0]=2e1,LCR[1]=2e-3,LCR[2]=2e6,d2=3;

  if(ATE){ //并联
    e = (b*b+c*c)/a;
        C = -c/e/w;
        L = +e/c/w;
    if(C>-2e-12) { ATC=1; }
    else         { ATC=2; }
    if(fabs(e/b)<fabs(e/c)) { ATC=3; }
  }else{ //串联
    e = a;
        C = -e/c/w;
        L = +c/e/w;
    if(L<-2e-8)  { ATC=1; }
    else         { ATC=2; }
    if(fabs(b/e)>fabs(c/e)) { ATC=3; }
   }

  qq = fabs(c/b); //计算Q
  if(!b||qq>999) qq = 999;
  dd = fabs(b/c); //计算D
  if(!c||dd>=10) dd = 9.999;

  if(ATA!=0){ATC=ATA;}

  lcd_goto1(0);
  if(ATC==0){

  }else if(ATC==1){
  if(ATE){ //并联
  lcd_puts("Cp");
    if(C>-2e-12) {
    if(fabs(C)<LCR[1]) {lcd_putp(C, 0,2,4, 1e-14); lcd_putc('F');  //显示并联C值,显示到pF
    }else{lcd_puts(" C>");lcd_puts(lcr[d2]);lcd_puts("mF");}
    }
    else         { lcd_puts(" ---OL---"); }
  }else{ //串联
  lcd_puts("Cs");
    if(L<-2e-8)  {
    if(fabs(C)<LCR[1]) {lcd_putp(C, 0,2,4, 1e-14); lcd_putc('F');  //显示串联C值,显示到pF
    }else{lcd_puts(" C>");lcd_puts(lcr[d2]);lcd_puts("mF");}
    }
    else         { lcd_puts(" ---OL---"); }
  }

  }else if(ATC==2){
  if(ATE){ //并联
  lcd_puts("Lp");
    if(C>-2e-12) { lcd_puts(" ---OL---"); }
    else         {
    if(fabs(L)<LCR[0]) { lcd_putp(L, 0,2,2, 5e-9 ); lcd_putc('H');   //显示并联L值,显示到uH
    }else{lcd_puts(" L>");lcd_puts(lcr[d2-1]);lcd_puts(" H");}
    }
  }else{ //串联
  lcd_puts("Ls");
    if(L<-2e-8) { lcd_puts(" ---OL---"); }
    else         {
    if(fabs(L)<LCR[0]) { lcd_putp(L, 0,2,2, 5e-9 ); lcd_putc('H');   //显示串联L值,显示到uH
    }else{lcd_puts(" L>");lcd_puts(lcr[d2-1]);lcd_puts(" H");}
    }
  }

  }else if(ATC==3){
  if(ATE){ //并联
  lcd_puts("Rp");
   if(fabs(e/b)<LCR[2]) {  lcd_putp(e/b, 0,2,1, 1e-4); lcd_putc(OX[6]);} //显示电阻
   else                 { lcd_puts(" R>");lcd_puts(lcr[d2+3]);lcd_puts(" M");lcd_putc(OX[6]); }
  }else{ //串联
  lcd_puts("Rs");
   if(fabs(b/e)<LCR[2]) { lcd_putp(b/e, 0,2,1, 1e-4); lcd_putc(OX[6]);} //显示电阻
   else                 { lcd_puts(" R>");lcd_puts(lcr[d2+3]);lcd_puts(" M");lcd_putc(OX[6]); }
  }
}

  lcd_goto2(0);
  lcd_puts("Q=");
  lcd_putf(qq,0,0); //显示Q
  lcd_goto3(0);
  lcd_puts("D=");
  lcd_putf(dd,0,0); //显示D

  lcd_goto4(0);
  if(REL) {
  lcd_putc(4);lcd_puts("=");
  if(ATC==0){
  }else if(ATC==1){if(RELDAT==0){RELDAT=C;RELOUT=0;}else{RELOUT=(C-RELDAT)/RELDAT*100.0;}
  }else if(ATC==2){if(RELDAT==0){RELDAT=L;RELOUT=0;}else{RELOUT=(L-RELDAT)/RELDAT*100.0;}
  }else if(ATC==3){
  if(ATE){ //并联
  if(RELDAT==0){RELDAT=e/b;RELOUT=0;}else{RELOUT=((e/b)-RELDAT)/RELDAT*100.0;}
  }else{ //串联
  if(RELDAT==0){RELDAT=b/e;RELOUT=0;}else{RELOUT=((b/e)-RELDAT)/RELDAT*100.0;}
  }
  }
   if(RELOUT<-99.9)RELOUT=-100;
   if(RELOUT>99.9)RELOUT=100;

  if (fabs(RELOUT)==100){
  if (RELOUT>99.9) lcd_puts("   OL  %"); else lcd_puts("-  OL  %");
  }else{
   RELTMP=RELOUT*1000+0.5;
   lcd_putf(RELTMP/1000.0,0,0); lcd_puts("%");
  }
  if(!ATA){ATA=ATC;}
  }else{
  RELDAT=0;

  lcd_putc(10);lcd_putc('=');
  lcd_putf(atan2(c,b)*180/3.1415926,0,0);lcd_puts(" "); //显示角度
  }

  lcd_goto2(9);          ///////////////////////////////////////////////
  if(ATC==3){
  if(ATE){ //并联
  lcd_puts(" Xp");
   if(fabs(e/c)<LCR[2]) { lcd_putf(e/c, 1, 1e-4); lcd_putc(OX[6]);} //显示电阻
   else                 { lcd_puts(" X>");lcd_puts(lcr[d2+3]);lcd_puts("M");lcd_putc(OX[6]);}//lcd_puts(" "); }
  }else{ //串联
  lcd_puts(" Xs");
   if(fabs(c/e)<LCR[2]) { lcd_putp(c/e, b/e, 0, 1, 1e-4); lcd_putc(OX[6]);} //显示电阻
   else                 { lcd_puts(" X>");lcd_puts(lcr[d2+3]);lcd_puts("M");lcd_putc(OX[6]);}//lcd_puts(" "); }

  }
  }else{
  if(ATE){ //并联
  lcd_puts(" RP");
   if(fabs(e/b)<LCR[2]) {lcd_putf(e/b, 1, 1e-4); lcd_putc(OX[6]);} //显示电阻
   else                 { lcd_puts(" R>");lcd_puts(lcr[d2+3]);lcd_puts("M");lcd_putc(OX[6]);}//lcd_puts(" "); }
  }else{ //串联
  lcd_puts("ESR");//lcd_putc(11); //lcd_putc(11)是自定义的es(R)图形
  //lcd_putc('R');
  if(fabs(b/e)<LCR[2]) { lcd_putp(b/e, c/e, 0, 1, 1e-4); lcd_putc(OX[6]);} //显示电阻
  else                 { lcd_puts(" R>");lcd_puts(lcr[d2+3]);lcd_puts("M");lcd_putc(OX[6]);}//lcd_puts(" "); }
  }
  }

  lcd_goto1(11);
  if(ATA==0||ATD==0){
  if(ATA==0) lcd_puts("  AUTO   ");
  if(ATA==1) lcd_puts("  AUTO-C ");
  if(ATA==2) lcd_puts("  AUTO-L ");
  if(ATA==3) lcd_puts("  AUTO-R ");
  }else{
  if(ATE) lcd_puts("   P "); else lcd_puts("   S ");
  if(feq==100)  lcd_putc('A');
  if(feq==977)  lcd_putc('B');
  if(feq==7813) lcd_putc('C');
  lcd_putc(rng+49); //显示量程
}
  lcd_goto3(9);
  lcd_puts("   ");
  if(Vz[4]!=0&&rng==0) {for(OX[5]=0;OX[5]<5;OX[5]++){ lcd_putc(abc[16+Vz[4]][OX[5]]); }lcd_putc(8);}
  else {for(OX[5]=0;OX[5]<5;OX[5]++){ lcd_putc(abc[rng*4+Vz[5]+1][OX[5]]); }lcd_putc(8);}
  lcd_goto4(10);
  if(feq==100)  lcd_puts("   100Hz  ");
  if(feq==977)  lcd_puts("    1KHz  ");
  if(feq==7813) lcd_puts("  7.8KHz  ");

  //lcd_goto2(19);lcd_puts(" ");

  }else{        //以下为手动
  //显示量程信息
  lcd_goto4(0); //第四行显示
  if(isQ) lcd_puts("Auto/");  else lcd_puts("Hand/"); //显示自动手动
  if(binLian) lcd_puts("p");  else lcd_puts("s"); //显示串联并联
  lcd_puts(" ");
  lcd_goto4(7);//第四行显示频率
  if(feq==100)  lcd_puts(" 100Hz ");
  if(feq==977)  lcd_puts("  1KHz ");
  if(feq==7813) lcd_puts("7.8KHz ");
  lcd_goto4(14); ////////////////////////////////////zz
  if(rng==0)  {lcd_puts("40");lcd_putc(244);lcd_puts("  ");} //////zz
  if(rng==1)  {lcd_puts("1K");lcd_putc(244);lcd_puts("  ");} //////zz
  if(rng==2)  {lcd_puts("10K");lcd_putc(244);lcd_puts(" ");} //////zz
  if(rng==3)  {lcd_puts("100K");lcd_putc(244);} ///////////////////zz

if(!isQ){  //手动
  if(yc1&&rng!=3){ lcd_goto1(2); lcd_puts(" Overflow,high  ");lcd_goto2(2); lcd_puts("              ");} //未知高阻溢出
  if(yc2&&rng!=0){ lcd_goto1(2); lcd_puts(" Overflow,low    ");lcd_goto2(2); lcd_puts("              ");} //未知低阻溢出
  if(yc1||yc2){ lcd_goto2(2); lcd_puts("                  ");lcd_goto3(2); lcd_puts("                  "); return; }
}

  //电学量显示  if(!a) { lcd_cls(); lcd_puts("DIV 0"); return; }

  if(binLian){ //并联
    e = (b*b+c*c)/a;
    lcd_goto1(0); lcd_puts("R=");
        lcd_putf(e/b, 1, 1e-4); //显示并联复阻抗,显示到毫欧
    lcd_putc(OX[6]);
        lcd_putf(e/c, 1, 1e-4); //显示并联复阻抗,显示到毫欧
        lcd_putc(OX[6]);lcd_puts("  ");
        C = -c/e/w;
        L = +e/c/w;
    lcd_goto2(0);
     if(C>-2e-12) {lcd_puts("C="); lcd_putp(C, 0,2,4, 1e-14); lcd_putc('F'); } //显示并联C值,显示到pF
    else          {lcd_puts("L="); lcd_putp(L, 0,2,2, 5e-9 ); lcd_putc('H'); } //显示并联L值,显示到uH
   lcd_puts("         ");
  }else{ //串联
    e = a;
    lcd_goto1(0); lcd_puts("R=");         //////////////////////////////////////////////////////////////////////
        lcd_putp(b/e, c/e, 1, 1, 1e-4); lcd_putc(OX[6]); //定义欧姆符号_显示串联复阻抗,显示到毫欧
    lcd_puts("    ");
        C = -e/c/w;
        L = +c/e/w;
    lcd_goto2(0);
    if(L<-2e-8) {lcd_puts("C="); lcd_putp(C, 0,2,4, 1e-14); lcd_putc('F'); } //显示C值,显示到pF
    else        {lcd_puts("L="); lcd_putp(L, 0,2,2, 5e-9 ); lcd_putc('H'); } //显示L值,显示到uH
   lcd_puts("         ");
  }

  qq = fabs(c/b); //计算Q
  if(!b||qq>999) qq = 999;
  dd = fabs(b/c); //计算D
  if(!c||dd>=10) dd = 9.999;

  lcd_goto3(0); //跳转第三行
  lcd_puts("Q="); //显示标识
  lcd_putf(qq,0,0); //显示Q//lcd_putf(c,0,0); //显示Q

  lcd_puts(" ");
  lcd_putc(10);lcd_putc('=');
  lcd_putf(atan2(c,b)*180/3.1415926,0,0); //显示角度

  lcd_puts(" ");

  lcd_goto1(17);
  if((feq==7813)&&(rng==0)&&(!binLian)&&(!isQ)&&(L<-2e-8)){lcd_puts("ESR");}//else{lcd_puts("   ");}//lcd_goto1(19);lcd_puts(" ");}        ///zz

//  lcd_goto4(14);
//  if(Vz[4]!=0&&rng==0) {for(OX[5]=0;OX[5]<5;OX[5]++){ lcd_putc(abc[16+Vz[4]][OX[5]]); }lcd_putc(8);}
//  else {for(OX[5]=0;OX[5]<5;OX[5]++){ lcd_putc(abc[rng*4+Vz[5]+1][OX[5]]); }lcd_putc(8);}

}
}
//void timerInter(void) interrupt 1 {}//T0中断

main(){
uchar i=0,s=0,key=0;
uchar dispN=0; //显示扫描索引
uchar spkN=0;  //蜂鸣器发声时长
uint nn=0;
int kn=0;
char mo=0; //编辑显示开关
lcd_init(); //初始化LCD
lcd_cur0(); //隐藏光标
lcd_B(0, 0x40, 0); //定义欧姆符号_设置CGRAM地址,写指令
for(i=0;i<40;i++)lcd_B(1, 0x00+path[i], 0); //定义欧姆符号_把数据送入CGRAM地址内
lcd_goto1(0);//定义欧姆符号_光标定位
lcd_puts("LCR 3.0");
lcd_goto2(0);
lcd_puts("XJW Putian,2012");
delay2(500); //启动延时
eepEn= 12345;
cs_RW(0);   //读EEPROM

TCON=0, TMOD=0x12; //将T0置为自动重装定时器,T1置为定时器
TH1 = 0, TL1 = 0;
TR1=1;  //T1开始计数
TR0=0;  //T0暂停计数
ET1=1;  //T1开中断
ET0=1;  //T1开中断
EA=1;   //开总中断
//PT0=1;  //设置优先级

set_channel(0); //设置AD转换通道
P2M0 = 0xFF;    //P2.01234567置为推勉输出
P1M0 = 0xFE;    //P1.1234567置为推换口
P1M1 = 0x01;    //P1.0置为高阻抗
P2 = 0x0F;

PWM_init(); //DDS初始化
set90(2);   //初始设置相位
setRng(1);  //初始设置量程
setGain(1); //初始设置增益
setF(1);    //DDS初始设置为1kHz
while(1){
  //显示disp

  //1键-X,2键-R,3键-L,4键-C,5键-Q,6键-F,7键-Rng,8键-Menu

  nn++;
  //扫描键盘
  key = ~P3;
  if(key&&kn<255) kn++; else kn=0;
  for(i=0;key;i++) key/=2; key=i;
  if(menu==7&&key<3){
  if(kn==4) spkN=10,kn=-14; else key=0;      //校准数值加速
  }else{
  if(kn==4) spkN=10; else key=0;   //当按下一定时间后key才有效。spkN发声时长设置
  }

  //菜单系统
  if(key==8){//菜单键
    lcd_cls();    lcd_puts(" LCR Set Options");
    lcd_goto2(0); lcd_puts(" Exit:X  Ver:5.5");
    menu=0; key=0; mo=0; pau=0;
    for(i=0;i<3;i++)OX[i]=3.1415;

    delay(10000);
  }
  if(menu>=1 && menu<=3){
    if(key==7) setRng2(); //量程步进
    if(key==6) setF(-1);  //设置频率
    delay(10000);
  }
  if(menu==0){ //显示量程和菜单
    if(key) lcd_cls();
        if(key>=1 && key<=7) {menu = key, menu2 = 0;if (key==1)isQ=1;}
        key = 0;
    DDS3 = 1;
    delay(10000);
  }  //1键-X,2键-R,3键-L,4键-C,5键-Q,6键-F,7键-Rng,8键-Menu
  if(menu==1){ //LCR测量
    if(key==1) if(isQ){ ATA++;ATD=0;REL=0;if(ATA>3){ATA=0;}}else{binLian = (binLian+1)%2;} //L/C/R 模式
    if(key==2) if(isQ){ ATD++;REL=0;if(ATD>2){ATD=0;}} //串并联测量模式选择
    if(key==3) {showR(21,0);REL=0;} //自动手动切换
    if(key==4) {
  if((rng==3)||(rng==0)){
  lcd_cls();if(rng==3){lcd_puts(zero[0]);}else{lcd_puts(zero[1]);}delay2(100);
  for(i=0;i<3;i++){
  lcd_goto2(2);
  if(feq==100)  delay2(150);
  lcd_puts(feqc[feqK]);lcd_goto2(9);lcd_puts(" ");
  delay2(100);
  TR = 0, TX = 0;
  for(s=0;s<4;s++){lcd_goto2(9);lcd_putc(51-s);if(feq==100){delay2(150);}else{delay2(75);}showR(20,0);}
  if(rng==3){
  cs.QRo[feqK] = TR/4.0, cs.QXo[feqK] = TX/4.0; //开路残余导抗
  }
  if(rng==0){
  cs.QRs[feqK] = TR/4.0, cs.QXs[feqK] = TX/4.0; //短路残余阻抗
  }
  setF(-1);
  }
  cs_RW(1);
  lcd_goto1(0);if(rng==3){lcd_puts(zero[0]);}else{lcd_puts(zero[1]);}delay2(100);
  }
  REL=0;
  } //清零
    OX[7]++;
    if(OX[7]>15){OX[7]=0;showR(binLian,0);}
    delay(12000);
  }
    if(key==5) {REL = (REL+1)%2;spkN=0;}

  if(menu==2){
    lcd_goto1(0);
    lcd_puts("up:");  lcd_putc(Vxy[4]+48);
    lcd_puts(" dw:"); lcd_putc(Vxy[5]+48);
   delay(10000);
  }
  if(menu==3){ //手动调试
    pau = 1;
    if(key==1) setGain2();//增益控制
    if(key==2) { };
    if(key==3) K3=~K3;    //切换上下臂
    if(key==4) set902();  //相位旋转
    lcd_goto1(0);
    lcd_puts(" xw="); lcd_putc(xw+48);      //相位索引号
    lcd_puts(" K3="); lcd_putc(K3?49:48);   //K3状态
    lcd_puts(" Ga="); lcd_putc(curGain+48); //增益索引号
    lcd_goto2(0);
    if(nn%32==0) lcd_int(getAD10(),5);
    delay(10000);
  }
  if(menu>=4 && menu<=5){
    delay(10000);
  }
  if(menu==6){ //频率修正
    if(key==1) cs.feq += 1; //X键增
    if(key==2) cs.feq -= 1; //R键减
    if(key==3) { cs_RW(1); setF(feqK); } //L键保存
    if(OX[0]!=cs.feq){ lcd_cls();OX[0]=cs.feq;
    lcd_goto1(0); lcd_puts("Feq correct");
    lcd_goto2(0); lcd_putf(cs.feq,0,0);}
        delay(10000);
  }
  if(menu==7){ //校准
         code char *csR[19]   = {
     "Z0 :000", "Z1 :000", "Z2 :000",
     "R1 : 40", "R1X: 40",
     "ak : 25",
     "R2 : 1k", "R2X: 1k",
     "R3 :10k", "R3X:10k",
     "R4 :.1M", "R4b:.1M", "R4X:.1M",
     "G1 : 3k", "G1X: 3k",
     "G2 : 9k", "G2b: 9k", "G2X: 9k",
     "phX: 1k"
     };
    char *p,bc=1, feqD=1,rngD=1;
        static char kc=0;
        isQ = 0;
    lcd_goto2(5);
     if(menu2==0)  p = cs.zo+0,      feqD=0, rngD=0; //100Hz零点校准,接入20k欧电阻  //Z0 77
    if(menu2==1)  p = cs.zo+1,      feqD=1, rngD=0; //1kHz零点校准,接入20k欧电阻  //Z1 74
    if(menu2==2)  p = cs.zo+2,      feqD=2, rngD=0; //7.8kHz零点校准,接入20k欧电阻        //Z2 44
    if(menu2==3)  p = cs.R+0, bc=2, feqD=1, rngD=0; //VI变换器模值校准,接入40欧         //R1 20
    if(menu2==4)  p = cs.J+0,       feqD=2, rngD=0; //40R相位  //R1X 0
    if(menu2==5)  p = &cs.ak,       feqD=1, rngD=0; //AD校准 //ak 0
    if(menu2==6)  p = cs.R+1, bc=2, feqD=1, rngD=1; //VI变换器模值校准,接入1k欧         //R2 0
    if(menu2==7)  p = cs.J+1,       feqD=2, rngD=1; //1k相位  //R2X        -2
    if(menu2==8)  p = cs.R+2, bc=2, feqD=1, rngD=2; //VI变换器模值校准,接入10k欧  //R3 2
    if(menu2==9)  p = cs.J+2,       feqD=2, rngD=2; //10k相位  //R3X -6(2)
    if(menu2==10) p = cs.R+3, bc=2, feqD=1, rngD=3; //VI变换器模值校准,接入100k欧  //R4        24
    if(menu2==11) p = &cs.R4b,bc=2, feqD=2, rngD=3; //7.8kHz频率100k档幅度校准        //R4b 28
    if(menu2==12) p = cs.J+3,       feqD=2, rngD=3; //100k相位        //R4X 29
    if(menu2==13) p = &cs.g1, bc=2, feqD=1, rngD=1; //运放3倍增益校准,接入3.3k欧电阻  //G1 -2
    if(menu2==14) p = &cs.j1,       feqD=2, rngD=1; //3倍档相位         G1X 32
    if(menu2==15) p = &cs.g2, bc=2, feqD=1, rngD=1; //运放9倍增益校准,接入10k欧电阻         //G2 -10
    if(menu2==16) p = &cs.G2b,bc=2, feqD=2, rngD=1; //7.8kHz频率9倍档幅度校准  //G2b 2
    if(menu2==17) p = &cs.j2,       feqD=2, rngD=1; //9倍档相位         //G2X 24(34)
    if(menu2==18) p = &cs.phx,      feqD=1, rngD=1; //1kHz以下相位校准,接入1k欧电阻         //phx 0
    if(menu2<3) DDS3=0; else DDS3=1;
    if(key==1) *p += bc ; //X键增
    if(key==2) *p -= bc ; //R键减
    if(key==3) { cs_RW(1); setF(feqK); } //L键保存
    if(key==4) *p = 0;   //C键清除
        if(key==5) { if(menu2==0) menu2=18; else menu2--; mo=0; }
        if(key==6) { if(menu2==18)menu2=0;  else menu2++; mo=0; }
        if(key==7) mo = (mo+1)%2;
        if(key==4){ //恢复到默认值
          if(++kc==5){
           kc = 0;
       cs.j1 = 32, cs.j2 = 24;
       cs.g1 = -2,  cs.g2 = -10;
       cs.zo[0] = 76;
       cs.zo[1] = 78;
       cs.zo[2] = 78;
       cs.J[0] = 0,cs.J[1] = -2, cs.J[2] = -6, cs.J[3] = 29;
       cs.R[0] = 20,cs.R[1] = 0,cs.R[2] = 2,cs.R[3] = 24;
       cs.R4b = 28, cs.G2b = 2,cs.phx = cs.feq = 0;
           cs.ak = 0;
           for(i=0;i<3;i++) cs.QRs[i] = cs.QXs[i] = cs.QRo[i] = cs.QXo[i] = 0;
          }
        }
        else { if(key) kc=0; }
        //显示
        if(mo){
     OX[1]=3.1415;OX[2]=3.1415;
         if(feqD!=feqK) setF(feqD);
         if(rngD!=rng)  setRng(rngD);
     if(menu2>=3&&menu2<=7) showR(0,0);
     else showR(1,0);
        }else{
         if(feqD!=feqK) setF(feqD);
         if(rngD!=rng)  setRng(rngD);
     if(menu2>=3&&menu2<=7) showR(0,menu2+1);
     else showR(1,menu2+1);
    if(OX[1]!=*p||OX[2]!=menu2){ OX[1]=*p;OX[2]=menu2;
          lcd_cls();
      lcd_goto1(0); lcd_puts(csR[menu2]);lcd_puts(" X:+ R:-"); //输出参数名称
      lcd_goto2(0); lcd_int(*p,3);     //输出参数值
      }
     delay(10000);
    }
  }
if (menu!=7){
  if(spkN) spkN--, spk=0; else spk=1; //键盘发声
}

}//while end
}
//==========================================================================

网友A:
让deepseek分析一下看看靠谱不:
徐老师电桥代码分析代码概述
这是一个基于8051单片机的LCR数字电桥测量仪器的固件代码,版本为V5.5。代码实现了LCR元件的自动测量功能,包括电阻、电容和电感的测量,支持多种频率和量程。
主要功能模块1. LCD驱动模块 (行9-115)
  • 使用4线模式驱动1602 LCD
  • 实现了基本的LCD操作函数:清屏、光标定位、字符/字符串输出
  • 包含自定义字符生成功能
  • 实现了带单位显示的数值输出函数lcd_putp()和lcd_putf()

2. ADC模块 (行183-199)
  • 使用单片机内置ADC进行电压测量
  • 支持多通道选择和过采样技术提高精度
  • 实现了非线性校正功能

3. EEPROM模块 (行204-277)
  • 使用内部EEPROM存储校准数据
  • 实现了读写和擦除功能
  • 存储结构体包含各种校准参数

4. DDS信号发生器 (行304-381)
  • 使用PCA模块实现数字频率合成
  • 支持正弦波和方波输出
  • 可调频率和相位

5. 量程和增益控制 (行382-400)
  • 自动/手动量程切换
  • 可编程增益放大器控制

6. LCR测量核心 (行428-863)
  • 采用四线法测量阻抗
  • 支持串联和并联模型
  • 自动量程和增益调整
  • 开路/短路校准功能
  • 相对测量功能

7. 用户界面 (行866-1092)
  • 菜单系统
  • 键盘处理
  • 测量结果显示
  • 校准模式

关键算法
  • 阻抗计算

    • 通过测量两个正交分量的电压计算复阻抗
    • 根据串联或并联模型转换显示参数

  • 自动量程和增益控制
    • 根据测量信号大小自动调整量程和增益
    • 防止过载和保证测量精度

  • 校准系统
    • 存储各种校准参数
    • 支持多点校准
    • 包含频率响应补偿

  • 非线性校正
    • ADC非线性补偿
    • 相位误差补偿

代码特点
  • 模块化设计:各功能模块分离清晰
  • 实时性处理:使用中断进行数据采集
  • 精度优化:采用过采样和非线性校正
  • 用户友好:自动测量模式和丰富显示

改进说明
根据注释,V5.5版本主要做了以下改进:
  • LCD显示位置调整和末尾消隐处理
  • 修正相对测量功能启动问题
  • 修改图形ES(R)为字符显示
  • 完善手动档的相关显示

这个代码实现了一个完整的LCR测量仪器功能,从硬件驱动到测量算法再到用户界面都考虑得比较全面,适合作为学习嵌入式系统开发的参考。

03.//zz20130224 程序升级为V5.5版本;lcd_goto2(9)处显示位置修改,并处理末尾消隐;修正相对测量功能不能启动的问题
04.//zz20130223 完善手动档的相关显示,把频率和档位显示语句放到return之前,否则显示不完善
05.//zz20130222 修改图形ES(R)为字符型
06.//程序基于 2004程序_3.0_全自动电桥V5.4

// 硬件接口定义 ==============================================
31.sbit lcd_RS = P2^5; // LCD寄存器选择:0-命令寄存器,1-数据寄存器
32.sbit lcd_RW = P2^6; // LCD读写控制:0-写,1-读
33.sbit lcd_EN = P2^7; // LCD使能信号,下降沿触发
34.sbit lcd_D4 = P0^3; // LCD数据线低4位
35.sbit lcd_D5 = P0^2;
36.sbit lcd_D6 = P0^1;
37.sbit lcd_D7 = P0^0;

// 自定义字符数据 ===========================================
39.code char path[40]={
// 自定义字符点阵数据,用于显示特殊符号如Ω等
};

// 量程和单位字符串 ========================================
47.code uchar abc[][5]={
// 量程和单位字符串表
};

// 全局变量 ================================================
55.char binLian=0; // 并联模式标志
56.char OX[8]={0}; // 显示相关控制变量
58.xdata char isQ=1; // 自动/手动模式标志
59.xdata uchar menu=1; // 当前菜单索引
60.xdata float TR,TX; // 清零校准数据
61.xdata float RELDAT; // 相对测量基准值
62.uint ph=0, phM=256; // DDS相位相关变量

// LCD延时函数 =============================================
64.void lcd_delay(int n){
65.  // 根据n值产生不同长度的延时
66.  // n<0: ~10us延时
67.  // n=0: ~50us延时
68.  // n>0: n毫秒延时
}

// LCD基本控制函数 ========================================
72.void lcd_B(char f, uchar c, char t){
73.  // 四线模式LCD控制函数
74.  // f: 功能选择(0-命令,1-数据,2-读状态,3-读数据)
75.  // c: 要写入的数据/命令
76.  // t: 操作后延时时间
}

// LCD初始化 ==============================================
93.void lcd_init(){
94.  // LCD1602四线模式初始化序列
95.  // 严格按照时序要求进行初始化
}

// LCD显示相关函数 ========================================
107.void lcd_cls() { /* 清屏 */ }
108.void lcd_cur0() { /* 隐藏光标 */ }
109.void lcd_goto1(uchar x) { /* 定位到第一行x列 */ }
113.void lcd_putc(uchar d) { /* 输出单个字符 */ }
114.void lcd_puts(uchar *s) { /* 输出字符串 */ }

// 带单位显示函数 =========================================
117.void lcd_putp(float a,float b,char bo,char n, float qmin){
118.  // 显示复数(带自动量程和单位)
119.  // a: 实部,b: 虚部
120.  // bo: 显示模式(0-只显示实部,1-显示复数)
121.  // n: 单位下限
122.  // qmin: 最小分辨率
}

// ADC相关函数 ============================================
184.sfr P1ASF = 0x9D; // P1口模拟功能控制寄存器
189.void set_channel(char channel){
190.  // 设置ADC通道
191.  P1ASF = 1<<channel; // 设置对应通道为模拟输入
192.  ADC_CONTR = channel+128; // 开启ADC电源并选择通道
}

194.uint getAD2(){
195.  // 执行一次ADC转换
196.  ADC_CONTR |= 0x08; // 启动转换
197.  while (!(ADC_CONTR & 0x10)); // 等待转换完成
198.  return ADC_res*4 + ADC_resl; // 组合10位结果
}

// EEPROM操作函数 ========================================
225.uchar readEEP(uint k){
226.  // 从EEPROM读取数据
227.  IAP_addrL = k; // 设置地址低字节
228.  IAP_contr = 0x81; // 设置等待时间
229.  IAP_cmd = 1; // 读命令
230.  saEEP(); // 触发操作
231.  return IAP_data; // 返回读取数据
}

// DDS信号发生器 =========================================
341.void PWM_init(){
342.  // 初始化PCA模块为PWM模式
343.  CMOD = 2; // 时钟源为fosc/2
344.  CCAP0L = CCAP0H = 192; // 25%占空比
346.  CCPAM0=0x53; // 设置为PWM模式并开启中断
}

353.void PCAinter(void) interrupt 7 {
354.  // PCA中断服务程序,实现DDS信号生成
355.  CCF0=0; // 清除中断标志
356.  x = *ph8; // 获取相位高8位
357.  y = x + chuX; // 计算方波相位
358.  CCAP0H = sinB[x]; // 输出正弦波
359.  DDS2 = fbB[y]; // 输出方波
361.  ph += phM; // 相位累加
}

364.void setDDS(uint f){
365.  // 设置DDS输出频率
366.  phM=f*65536.0/62500; // 计算相位增量
367.  feqX = 62500.0*phM/65536*(1+cs.feq/10000.0); // 计算实际频率(含校准)
369.  if(!f) CR=0; else CR=1; // 启停计数器
}

// 量程控制函数 ==========================================
384.void setRng(char k){
385.  // 设置量程
386.  if(k>3) k=3; // 限幅
387.  Kb = k & 2, Ka = k & 1; // 控制量程切换继电器
388.  rng = k; // 保存当前量程
}

// 增益控制函数 ==========================================
394.void setGain(char k){
395.  // 设置前置放大器增益
396.  if(k>3) k=3; // 限幅
397.  K4 = k & 2, K6 = k & 1; // 控制增益切换
398.  curGain = k; // 保存当前增益
}

// LCR测量主函数 =========================================
510.void showR(char binLian, char showk){
511.  // LCR测量结果显示函数
512.  // binLian: 并联模式标志
513.  // showk: 特殊显示模式

522.  // 根据频率和量程应用校准参数
523.  if(feq==7813&&rng==3) gr += cs.R4b; // 7.8kHz时100k档补偿

539.  // 计算复阻抗
540.  a = (...); // 实部计算(含增益补偿)
541.  b = (...); // 虚部计算(含相位补偿)

552.  if(binLian){ // 并联模式显示
553.    e = (b*b+c*c)/a; // 计算导纳
554.    lcd_puts("R=");
555.    lcd_putp(e/b, 0,2,1, 1e-4); // 显示并联电阻
570.  }else{ // 串联模式显示
571.    e = a;
572.    lcd_puts("R=");
573.    lcd_putp(b/e, c/e, 2, 1, 1e-5); // 显示串联电阻+电抗
}

// 主函数 ================================================
866.main(){
867.  // 初始化
873.  lcd_init(); // LCD初始化
883.  cs_RW(0); // 读取EEPROM校准数据
901.  PWM_init(); // DDS初始化
902.  set90(2); // 初始相位设置
903.  setRng(1); // 默认量程
904.  setGain(1); // 默认增益
905.  setF(1); // 默认频率1kHz

906.  while(1){ // 主循环
913.    key = ~P3; // 扫描键盘

923.    if(key==8){ // 菜单键处理
924.      lcd_cls();
925.      lcd_puts(" LCR Set Options"); // 显示菜单
926.      menu=0; // 进入菜单模式
    }

943.    if(menu==1){ // LCR测量模式
944.      if(key==1) // 模式切换
945.      if(key==2) // 串并联切换
947.      if(key==3) // 自动/手动切换
948.      if(key==4){ // 清零校准
955.        TR = 0, TX = 0; // 清零累加器
956.        for(s=0;s<4;s++){ // 多次测量取平均
957.          showR(20,0); // 执行测量
        }
        // 保存校准数据
958.        cs.QRo[feqK] = TR/4.0; // 开路校准值
961.        cs.QRs[feqK] = TR/4.0; // 短路校准值
965.        cs_RW(1); // 保存到EEPROM
      }
    }

1008.    if(menu==7){ // 校准模式
1024.      if(menu2==0) p = cs.zo+0; // 选择要校准的参数
1044.      if(key==1) *p += bc; // 参数+
1045.      if(key==2) *p -= bc; // 参数-
1046.      if(key==3) cs_RW(1); // 保存校准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deepseek分析一下看看靠谱不:
徐老师电桥代码分析代码概述这是一个基于8051单片机的LCR数字电桥测量仪器 ...

不错啊,还给每句代码后面都加了注释,你是用的哪家的deepseek?百度的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deepseek分析一下看看靠谱不:
徐老师电桥代码分析代码概述这是一个基于8051单片机的LCR数字电桥测量仪器 ...

可以把deepseek加注释后的完整代码贴上来吗?加了注释貌似好看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错啊,还给每句代码后面都加了注释,你是用的哪家的deepseek?百度的可以吗? ...

我就是在百度上下载了一个蓝色的图标,就问:给下述代码添加详细注释:紧接着不要回车直接贴上代码
百度的AI也不错,有时候感觉比别的还要强些。百度的“文心一言”用来翻译手册、资料的英语也比百度翻译靠谱,各种都试试就知道了趁着这些东西还不要钱就得用且用吧,但归根结底还是要自己有分析能力因为这东西的答案仅供参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把deepseek加注释后的完整代码贴上来吗?加了注释貌似好看多了

我仔细看了下,我复制了你的代码贴上提问的、结果也是复制按键复制过来的,貌似他是分段注释的,或许注释不了的就没给出来吧,看来还是不靠谱。不行的话你在百度AI里在弄一下也可以比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仔细看了下,我复制了你的代码贴上提问的、结果也是复制按键复制过来的,貌似他是分段注释的,或许注释 ...

之前好像有坛友说过有个AI是编程最强的,忘记是哪个AI了,让编程最强的AI来分析许老师电桥的源代码不知道会是啥效果

楼主:
引用 楼主:
之前好像有坛友说过有个AI是编程最强的,忘记是哪个AI了,让编程最强的AI来分析许老师电桥的源代码不知道 ...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好像有坛友说过有个AI是编程最强的,忘记是哪个AI了,让编程最强的AI来分析许老师电桥的源代码不知道 ...

你说的比较强大的AI估计要注册会员等限制我没弄过。

楼主:
好的,我来详细分析timerInter1()中断函数,这是LCR数据采集的核心函数:

```c
void timerInter1(void) interrupt 3 { //T1中断,LCR数据采集
    // 预定义的校正数据数组
    code int y[5]={0,-15,30,24,0};    //满度用30,用于非线性校正
    code int x[5]={4900,5090,5140,5500,6120}; //AD值分段点

    char g,gb,Rb,i;        //临时变量
    int c=0,cc=0;         //AD采样值

    tims++;  //计数器递增
    //根据测量速度mT和降速倍率slw控制采样时序
    if(tims>=mT/slw) tims = 0, tim++, c = 1;
    if(tim>=4) tim=0;     //每4次为一个完整采样周期

    if(pau) return;       //如果暂停则退出
    if(!c) return;        //如果不是采样时刻则退出

    //进行AD采样
    c = getAD10b();      //读取AD值
    c4= c;               //保存原始值
    cc= c3;              //保存低位值
    c -= cs.zo[feqK];    //减去零点偏置

    //非线性校正
    if(cs.ak!=0){
        for(i=0;i<4;i++){
            if(c<x[i]||c>=x[i+1]) continue;
            //根据分段线性插值进行校正
            c += cs.ak*( y[i] + (y[i+1]-y[i]) * ((int)(c-x[i])) / (x[i+1]-x[i]) ) / 30;
            break;
        }
    }

    //保存采样数据
    Vxy[tim] = xw<2 ? c : -c;     //根据相位存储电压值
    Vxy[tim+6] = xw<2 ? cc : -cc; //存储低位值
    Vxy[tim/2+4] = curGain;       //保存当前增益

    //相位翻转处理
    Sxw[tim] = ( Sxw[tim]+(c<0 ? 2 : 0) )%4;  //预测下次采样的相位值

    //上下臂切换和增益自动调节
    if(tim==1||tim==3){
        if(tim==1) {
            K3=1;                          //切换到下臂
            c = absMax(Vxy[2],Vxy[3]);    //取最大值
            g=Vxy[5];                     //获取增益
            yc2 = c>Vfull ? 1:0;          //判断是否溢出
        }
        if(tim==3) {
            K3=0;                          //切换到上臂
            c = absMax(Vxy[0],Vxy[1]);    //取最大值
            g=Vxy[4];                     //获取增益
            yc1 = c>Vfull ? 1:0;          //判断是否溢出
        }

        gb=g;    //临时增益值
        Rb=rng;  //临时量程值

        //根据采样值大小自动调节增益和量程
        if(c>Vfull){
            //溢出处理
            if(g==0&&rng>0&&K3&&isQ) Rb=rng-1;
            gb=0;
        }
        else if(c<gad*1 ) gb = g+3;        //信号太小,增加27倍增益
        else if(c<gad*3 ){                 //增加9倍增益
            gb = g+2;
            if(c<gad*2&&rng>=1&&rng<=2&&K3&&isQ ) {
                gb=0;
                Rb=rng+1;
            }
        }
        else if(c<gad*9)  gb = g+1;        //增加3倍增益

        if(gb>3) gb = 3;                   //增益限制在3以内

        //特殊情况的量程调整
        if(g==3&&rng<3&&K3&&isQ) { gb=0; Rb=rng+1; }
        if(g==0&&c<gad*1&&rng<3&&K3&&isQ) { gb=0; Rb=rng+1; }

        //设置新的量程和增益
        setRng(Rb);
        setGain(gb);

        //量程变化处理
        if(gb!=g || Rb!=rng) slw = 2, chg++;
        if(tim==3){ if(!chg) slw=1; chg=0; }
    }

    //设置下次采样的相位
    set90( Sxw[ (tim+1)%4 ] );

    //保存一个完整周期的数据
    if(tim==3){
        for(i=0;i<12;i++)
            Vz[i+12]=Vz[i], Vz[i]=Vxy[i];
    }
}
```

这个中断函数的主要功能是:

1. 时序控制:
- 通过tims和tim计数器控制采样时序
- 每4次采样构成一个完整周期

2. AD采样:
- 调用getAD10b()获取AD值
- 进行零点和非线性校正

3. 数据存储:
- 保存采样电压值到Vxy数组
- 记录增益信息
- 处理相位翻转

4. 自动量程:
- 根据信号幅度自动调节增益
- 在上下臂切换时进行量程调整
- 处理溢出情况

5. 相位控制:
- 预测和设置下次采样的相位

6. 数据缓存:
- 每个完整周期结束时保存数据到Vz数组

这个函数是整个LCR测量的核心,通过定时中断实现了:
- 精确的采样时序控制
- 自动量程和增益调节
- 相位同步采样
- 数据预处理和存储

这些采集到的数据随后会被用于计算电阻、电感、电容等参数。

楼主:
好的,我来分析showR()函数,这是LCR测量结果的计算和显示核心函数。由于函数较长,我分几个主要部分来分析:

1. 函数声明和变量定义:

```c
void showR(char binLian, char showk){
    // binLian: 并联/串联模式选择
    // showk: 显示模式选择

    xdata float a=0,b=0,c=0,qq=0,dd=0,e,w,L,C; // 测量结果相关变量
    xdata int gr=cs.R[rng], g1=cs.g1, g2=cs.g2; // 增益和量程校正值
    xdata int g12 = g1 + g2;          // 增益最大补偿
    xdata int j12 = (int)cs.j1+cs.j2; // 相位最大补偿
    xdata float RELOUT;               // 相对测量结果
    xdata long RELTMP;                // 相对测量临时值
    xdata float JD = 0, G = 0, cJD;   // 相位补偿变量
    xdata float v[4];                 // 采样电压值数组
    xdata char ATC=0,ATE=0,d2=0,d3=1; // 显示控制变量
    xdata float LCR[3];               // LCR测量范围值
```

2. 测量值计算部分:

```c
    // 频率和量程特殊校正
    if(feqK<0||feqK>2) return;
    if(feq==7813&&rng==3) gr += cs.R4b; // 7.8kHz时下臂修正

    // 增益和相位补偿计算
    if(feq==7813) g2 += cs.G2b;  // 7.8kHz时9倍档修正
    if(Vz[4] == 1) JD += cs.j1,  G += g1;
    if(Vz[4] == 2) JD += cs.j2,  G += g2;
    if(Vz[4] == 3) JD += j12,    G += g12;
    if(Vz[5] == 1) JD -= cs.j1,  G -= g1;
    if(Vz[5] == 2) JD -= cs.j2,  G -= g2;
    if(Vz[5] == 3) JD -= j12,    G -= g12;

    // 相位补偿计算
    JD = (JD - cs.J[rng]) * feqX/7813/2000;
    if(feq==977) JD -= cs.phx/2000.0;
    cJD = 1 - JD*JD/2;

    // 采样值处理
    v[0] = Vz[0]+Vz[12]+(Vz[6]+Vz[18])/25.0;
    v[1] = Vz[1]+Vz[13]+(Vz[7]+Vz[19])/25.0;
    v[2] = Vz[2]+Vz[14]+(Vz[8]+Vz[20])/25.0;
    v[3] = Vz[3]+Vz[15]+(Vz[9]+Vz[21])/25.0;

    // 计算阻抗实部和虚部
    a = (+( 1.0*v[2]*v[2] + 1.0*v[3]*v[3] )*((ga[Vz[4]] / ga[Vz[5]]) /(dwR[rng]*(1+gr/10000.0))))+(+( 1.0*v[2]*v[2] + 1.0*v[3]*v[3] )*((ga[Vz[4]] / ga[Vz[5]]) /(dwR[rng]*(1+gr/10000.0))))*G/10000;
    b = (-( 1.0*v[0]*v[2] + 1.0*v[1]*v[3] ))*cJD - (-( 1.0*v[2]*v[1] - 1.0*v[0]*v[3] ))*JD;
    c = (-( 1.0*v[0]*v[2] + 1.0*v[1]*v[3] ))*JD + (-( 1.0*v[2]*v[1] - 1.0*v[0]*v[3] ))*cJD;
```

3. 显示处理部分:

```c
    if(showk){ // 特殊显示模式
        w = 2*3.1415926*feqX;  // 计算角频率

        if(binLian){ // 并联模式
            e = (b*b+c*c)/a;
            if(d3){
                lcd_puts("R=");
                lcd_putp(e/b, 0,2,1, 1e-4); // 显示并联电阻
            }else{
                if((showk==10)||(showk==13)||(showk==15)||(showk==18)){
                    C = -c/e/w;
                    L = +e/c/w;
                    // 显示电容或电感
                    if(C>-2e-12) {
                        lcd_putp(C, 0,2,4, 1e-14);
                        lcd_putc('F');
                    } else {
                        lcd_putp(L, 0,2,2, 5e-9 );
                        lcd_putc('H');
                    }
                }else{
                    // 显示相位角
                    lcd_putc(10);
                    lcd_puts("=");
                    lcd_putf(atan2(c,b)*180/3.1415926,0,0);
                    lcd_puts("    ");
                }
            }
        }else{ // 串联模式
            // 类似的显示处理...
        }
        return;
    }
```

4. 自动测量模式处理:

```c
    if(isQ){ // 自动测量模式
        // 清零处理
        if(rng==0){
            b -= cs.QRs[feqK]*a;
            c -= cs.QXs[feqK]*a; // 短路清零
        }
        if(rng>1){
            a = (b*b+c*c)/a;
            b -= cs.QRo[feqK]*a;
            c -= cs.QXo[feqK]*a; // 开路清零
            a = (b*b+c*c)/a;
        }

        // 自动判断测量类型(电阻/电容/电感)
        if(ATE){ // 并联模式
            e = (b*b+c*c)/a;
            C = -c/e/w;
            L = +e/c/w;
            if(C>-2e-12) { ATC=1; } // 电容
            else         { ATC=2; } // 电感
            if(fabs(e/b)<fabs(e/c)) { ATC=3; } // 电阻
        }else{ // 串联模式
            // 类似的判断处理...
        }

        // 计算Q值和D值
        qq = fabs(c/b);
        if(!b||qq>999) qq = 999;
        dd = fabs(b/c);
        if(!c||dd>=10) dd = 9.999;
```

5. 显示结果:

```c
        // 显示主要测量结果
        lcd_goto1(0);
        if(ATC==1){      // 显示电容
            lcd_puts(ATE?"Cp":"Cs");
            // 显示电容值...
        }else if(ATC==2){ // 显示电感
            lcd_puts(ATE?"Lp":"Ls");
            // 显示电感值...
        }else if(ATC==3){ // 显示电阻
            lcd_puts(ATE?"Rp":"Rs");
            // 显示电阻值...
        }

        // 显示Q值和D值
        lcd_goto2(0);
        lcd_puts("Q=");
        lcd_putf(qq,0,0);
        lcd_goto3(0);
        lcd_puts("D=");
        lcd_putf(dd,0,0);

        // 显示其他参数(相位角、频率等)
        // ...
    }
```

这个函数的主要功能是:

1. 数据处理:
- 对采样数据进行增益和相位补偿
- 计算阻抗的实部和虚部
- 进行清零校正

2. 参数计算:
- 计算电阻/电容/电感值
- 计算Q值和D值
- 计算相位角

3. 自动判断:
- 根据测量结果自动判断元件类型
- 选择合适的显示模式

4. 显示处理:
- 显示主要测量结果
- 显示辅助参数
- 处理不同的显示格式

这是整个LCR测量仪的核心计算和显示函数,实现了从采样数据到最终显示结果的全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比较强大的AI估计要注册会员等限制我没弄过。

有不需要注册免费用的方法,试了一下很好用: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pH4y1F7wQ

楼主:
AI真的很好用啊,帮忙分析代码太牛了:

楼主:
让我们看一下getAD10b函数的代码:

```c
uint getAD10b(){ //120次采样
    xdata uint c = 0, c2 = 0;  // 定义累加变量
    uchar i;

    for(i=0;i<250;i++){
        ADC_CONTR |= 0x08;             // 启动A/D转换
        while (!(ADC_CONTR & 0x10));   // 等待转换结束
        ADC_CONTR &= 0xE7;             // 清除标志位

        c  += ADC_resl;   // 累加低8位
        c2 += ADC_res;    // 累加高8位
    }

    c3 = c;              // c3保存低8位累加和
    c = (c2*4L + c)/25;  // 计算最终结果
    c3 = (c2*4L + c3) - c*25;  // 计算余数

    return c;
}
```

这里的c和c3的含义:

1. c的含义:
- c是最终的AD转换结果
- 计算公式:c = (高8位累加和×4 + 低8位累加和)/25
- 这是250次采样的平均值
- 代表了实际测量的电压值

2. c3的含义:
- c3是计算过程中的余数
- 计算公式:c3 = (高8位累加和×4 + 低8位累加和) - 最终结果×25
- 保留了除法运算中的小数部分信息
- 用于提高测量精度

举例说明:
```c
假设一次采样:
ADC_res  = 0x01 (高8位) = 1
ADC_resl = 0x80 (低8位) = 128

250次累加后:
c2(高8位累加) = 250
c(低8位累加)  = 32000

最终计算:
c = (250*4 + 32000)/25 = 1280
c3 = (250*4 + 32000) - 1280*25 = 余数
```

这种设计的目的:
1. 通过多次采样平均提高精度
2. 保留计算余数以提供更精确的小数部分
3. 在后续计算中使用这些余数信息进一步提高精度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showR函数中会看到:
```c
v[0] = Vz[0]+Vz[12]+(Vz[6]+Vz[18])/25.0;
```
其中Vz[6]和Vz[18]就是存储的这些余数信息(c3值),除以25.0后作为小数部分补偿到主要测量值中。

这是一种常见的提高AD转换精度的技术:
1. 过采样 - 通过多次采样平均降低随机噪声
2. 余数保留 - 通过保留计算余数提供额外的精度位
3. 数字滤波 - 通过适当的数字处理提高信噪比

网友:
等小绿猪吧这个研究透了,水平会大幅度提高

网友:
多谢你分享的资源,楼主有了新武器如虎添翼,电桥制作应该很快达成了。
还想请教楼主,用的是否是那个GPT4o mini需要关注公众号登陆的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