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显示器顶端一行(大约七个像素点高)比别的地方亮,大概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25-06-20):
显示器顶端一行(大约七个像素点高)比别的地方亮,大概是什么原因啊?

如图:

网友:
全屏截图看看是不是图像内容
基本上是液晶屏面板有问题

网友:
别接电脑试试,如果不接电脑还是这样就是显示器的问题。也可以把这个显示器接在别的电脑上试试。

网友:
不用太纠结,液晶面板问题

网友:
这个就是液晶面板本身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