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320g 开卡B27B只能半容求救

楼主(2025-06-20):
手上有4颗512的B27B颗粒,diy了一个2320G的U盘,一个2259xt2的,2259的正常开出1t都很正常,这个2320的,要不开不出来,能开出来的工具只能开出一般容量,而且开卡前开卡后id还会变,有没有大神指导一下。
开卡前id,正常的1ce2die

开卡之后,颗粒id就变成单die的id了,太神奇了。

card mode这里也是显示1个ce一个die

而且半容可以正常使用,跑圈什么的都正常 。有没有方法可以开出全容?

楼主:
开卡成功并且只有半容,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楼主:
没有大神知道吗?

网友:
开卡配置界面发下

网友:
一样 有个512g的B27B 也是只能到256g 尝试着改一下参数 还是只能开到一半 不知道是不是固件问题 本来还想贴4片512g弄个2t的 变id倒没留意 L06B就试过开着不过id变了 用缩ce跳线就没事 不知道sm2320可不可以缩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