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tek] RTS5765开卡报错Do LLF -> Fail - Unknow error(0x0004),求助

楼主(2025-06-20):
Do LLF  -> Fail  --  Unknow error(0x0004)

是哪里设置不对吗

网友A:
先取消勾选dl mode 勾选clearmode开一次
然后重新插拔 取消勾选clearmode 勾选dlspi only开一次
再重新插拔 取消勾选dlspi only开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取消勾选dl mode 勾选clearmode开一次
然后重新插拔 取消勾选clearmode 勾选dlspi only开一次
再重新插拔 ...

感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取消勾选dl mode 勾选clearmode开一次
然后重新插拔 取消勾选clearmode 勾选dlspi only开一次
再重新插拔 ...

还是提示错误

网友A:
改为clear
然后按照我说的再来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为clear
然后按照我说的再来一遍

一样的,最后一关还是不过,不过还是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为clear
然后按照我说的再来一遍

不过另一个盘开成功了,可能这个盘还是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