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和建行干上了,继续拆建行U盾取屏玩,这个是12864的屏

楼主(2025-06-20):
昨天拆了个建行的ETC,把屏点亮了,可以看看这个帖子: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28360-1-1.html

帖子里预告了还有个建行U盾,今天也把它拆了,把屏取出来,这个屏带背光,12864 的,外围电路多了显示屏驱动电压电路的电容,芯片估计也是ST7567之类的
没拆之前可以正常点亮,自从有了移动支付,很久没有用过U盾了,果断开拆

拆解没有技术含量,用指甲插进缝隙里用力一掰就打开了

屏号:CGG128064BJ01,接口部分的细节,经查12个引脚定义从左到右依次为:
NC、NC、滤波电容、升压电容1、升压电容2、GND、VCC、SDA、SCLK、RS、RST、CS

一样的步骤先用逻辑分析仪看看原始的命令数据格式,无奈这个系统的信号无论如何也不能分析出SPI的数据格式,推测可能这个SDA、SCLK两个端口和字库FLASH芯片公用,会不会端口数据有重叠所以无法解析出命令格式?

直接拆下屏连接到STC的擎天柱开发板,之前的程序都不用怎么改,就调整一下升压和对比度的寄存器数值,把显示区域由96*24改为128*64就可以点亮屏幕了

用逻辑分析仪抓取发送的命令和数据,一切正常

把数码之家的LOGO截个图,随便处理了一下,在屏上贴个图,顺利完工。

拍的视频:

那位大神看看,用逻辑分析仪直接挂在U盾的输出信号线上为什么不能正常识别到SPI口传输的信号格式?

网友:
牛屁...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日

网友:
这线飞的真牛

网友:
神人啊!这都可以搞定。

网友:
比我厉害多了

网友:
俺的U盾上越才翻出来升级了,然后又吃灰

网友:
建行数码之家提款专用

网友:
点不开视频

网友:
你这个也太厉害了,能不能教教我

网友:
高手,这是用什么驱动的?

网友(2025-09-26):
牛人看见什么都能剖析一下,利用一下

网友:
看这设备就不简单,都是高手啊。只能仰望

网友:
这个屏我在桃源客双路电压电流表那个帖子里学着弄过。还是挺好驱动的

网友:
同款STC 擎天柱小板 + 建行U盾,感谢线序,有空也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