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常州祥明直流无刷电机驱动拆解

楼主(2025-06-20):
偶然得到,装在铁盒子里 还是用铆钉封装的 费了老大劲才拆开 最后用角磨机切开的。大家看看做工

网友:
输出好像有四根线,跟标识的不一样。

网友:
非常不错啊,不输国外的

网友:
用料十足的

网友:
做工用料都实在,谢谢分享。

网友:
像是个ACDC电源,但没看到标准的无刷驱动,存疑,,,
会不会是AC同步感应电机

调速接口用的0-10v,有点意思。

网友:
做工确实可以啊

网友:
做工确实不错啊

网友A:
实则就是一个小型变频器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价格应该也无敌吧

网友:
暴力拆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则就是一个小型变频器

单相输出变频器,没看见UVW和ABC三相线输出。如果能手动调变频,降频到25赫兹,半电压空占比,接在微风扇降速。

网友:
这个用料和做工都属于一流队伍了吧

网友:
做工一流~

网友:
看这样子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