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老变压器式9v电源适配器

楼主(2025-06-20):
估计可能当时路由器用的,具体猴年马月不知道,今天拿出来用发现没输出还以为里面的电容失效了打算拆开换个电容,以前拆过可调的里面有电容拆个可调变压器电源,正好前些天买的12v电源板MOSO 12V 2A电源板有线用了

网友:
这东西现在可是不好找了

网友:
老款电器啊

网友:
充镍镉电池使用变压器的比较多,现在能够看到的少了

网友A:
老款路由器电源?这个做工算很好了,插头和线圈骨架一体的都不差

网友B:
变压器耐用,就是笨重了些

网友:
老式电源,那个年代都是一大坨变压器....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日

网友:
做工不错的线性变压器电源。。。。这比开关电源的好!就是电流小点

网友:
变压器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款路由器电源?这个做工算很好了,插头和线圈骨架一体的都不差

以目前我的情况来看这种质量不行因为这电源还是无缘无故放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耐用,就是笨重了些

这电源不耐用估计还是放坏的,耐用王在这里拆个廉价监控电源12v 2A相比较这还是个精简廉价电源,一拖二带路由和光猫24小时用,从2018年7月4号开始至今还有13天正好7年一次没修过什么事没有

网友:
交流9V变压器电源

网友:
做工真不错啊!塞的满满当当的

网友:
可能是以前的adsl猫的电源,只有一个网口

网友:
使用变压器的现在少了

网友:
外壳没有摔的迹象,变压器绕组线圈没有过热迹象,多半是初级绕组里有一个温度保险熔断了,没有配件直接短接也可以

网友:
这种变压器式的耐用,只是输出仅有0.8A。

网友:
除了重一些,空耗大一些,还是比较耐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