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亿储240G固态硬盘掉速求助

楼主(2025-06-21):
如题,这个硬盘掉速严重,而且响应时间也一直居高不下,这种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能不能提供通过开卡之类的方式修复?

型号是亿储的240g sata固态,2259xt+29F01T2ALCQH1(N18A)

网友A:
骨子里就不行,我也有一个差不多的,非常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骨子里就不行,我也有一个差不多的,非常慢

主要不是行不行,要是能恢复正常我当个垃圾u盘用着就是了

网友B:
SE或者重新开卡都可以修复速度,但是如果颗粒实在是体质太差那只能RDT

楼主:
引用 网友B:
SE或者重新开卡都可以修复速度,但是如果颗粒实在是体质太差那只能RDT

SE是什么呀?第一次接触这方面知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E或者重新开卡都可以修复速度,但是如果颗粒实在是体质太差那只能RDT

楼主的是qlc颗粒,根儿上的问题,没得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是qlc颗粒,根儿上的问题,没得救

那只能做U盘了,安国的命

网友:
应该是盘本身存在问题

网友:
QLC颗粒,颗粒问题,怎么开都那会事

网友:
qlc,硬盘本身底子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