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60V-8A电动车充电器炸管冒火,今天空了拆开看看

楼主(2025-06-21):
大概是去年夏天,电动车在单位车棚充电,可能是顶棚漏水所致,刚插上电源充电器里面噼里啪啦的响了几下,看到里面有冒火星,有烧焦气味,拔掉电源,安全起见把充电器挂在附近的铁栏上,挂了有1年了,这是背景交代。

前几天看到有帖子说这个充电器可以改0-100V可调电源,本着废物利用的想法,把这个充电器改改试试。

这个是充电器参数

电路图大同小异,网上随便下了一个,按照这个标注了一下这个充电器的取值

高压部分用的是K50T60的IGBT

脉冲发生器是3845,

电流和电压比较器是358,反馈是通过431和817

说一下维修的情况,

先是,把坏的3845、igbt、电阻换掉,觉得没啥问题,直接上点,瞬间把细线保险丝烧断了;

第二,怀疑变压器自激了,于是用25W灯泡做了个串联插座,见下图

再次接上细线,试验,发现灯泡有规律的一亮一灭,自激这个原因比较复杂,看来要全面排查。

第三,把整流两端放电,摸IGBT不热,芯片不热,发现变压器次级2个电容发烫,见下图:

排除法,测三脚的整流半桥,正常;测光耦817,CE击穿断路了。更换光耦,串接灯泡通电,灯泡亮一下后就灭了,说明充电器恢复正常。

电容发热的原因:
光耦坏→3845的1脚不能接地→输出电压一直升高→电容超压→发热

另外,这个逻辑也是充电器输出电压调压和调流的方法

2025-6-21更新:把完整的电路图抄录一下,见下图:

网友:
这个可以480w?

楼主:
电池电量4格电(一共6格)以下时,用功率插座测试开始时8A,按照输出计算大概66x8=500多瓦,我看全桥整流二极管用的10A的,IGBT用的50A的

后续:电瓶车48V4A充电器改电压连续可调电源及电路资料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30746-1-1.html

网友A:
光耦损坏比较少见

网友:
有烧焦气味,抓紧停用,安全第一

网友B:
谢谢分享;我一个用场管的电源,换了直接烧保险,烧整流桥,烧场管,现在都不敢修了,因为高压部分太多小贴片元件,我也看不清楚。

网友:
修开关电源用灯泡保护还是必要的

网友:
串灯泡测试可靠点

网友:
能修电源的都是技术大佬

网友:
热成像仪好东西

网友:
楼主手艺不错的说!

网友:
能自己改可调电源的都是高手。

网友:
维修电源有点烧脑细胞

网友:
功率足够,很佩服楼主第一次直接上电的勇气,艺高人胆大啊。

网友:
维修的思路很好,学

网友:
这种充电器改可调电源纹波大吗?

网友:
技术不 错,修电源还是得串个灯泡

网友:
改可调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我一个用场管的电源,换了直接烧保险,烧整流桥,烧场管,现在都不敢修了,因为高压部分太多小贴 ...

原因两类:高压短路、变压器驱动自激

前者逐个测量整流桥、功率管、滤波电容

后者要逐个排查,比较麻烦,串灯泡看看哪个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耦损坏比较少见

低压滤波电容发热,两个直接原因:有交流电或者超压,然后一级一级往前级找,如果光耦是好的,那么就要查431,然后是3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