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锤子坚果Pro3手机卡LOGO花屏不开机-CPU虚焊引起的故障维修

楼主(2025-06-21):
海南三亚抖音粉丝寄修锤子手机(坚果PRO3),说是一直卡LOGO,后来微信联系我说主要是想要资料

收到后已无电,插充电线开机确实一直卡锤子LOGO,且伴有花屏,不开机

拆机,顾客曾换过电池,后盖未粘好,还有掉漆,见最后面装机图

拆下主板

主板就是这个样子啦

CPU上下层(上层RAM下层CPU)来个特写

这种卡LOGO的基本都是CPU虚了,把CPU旁边的UFS存储芯片用耐高温胶带保护好,避免高温后系统无法启动等,旁边的SIM卡座也顺便保护下

快克861直风枪先拆下海力士的8G的RAM

再拆下骁龙855的CPU

显微镜下的样子,IC底部有黑胶的

打上阿尔法焊油,主板的CPU焊盘准备处理下(拖焊刮胶等)

先处理运行存储,除胶拖平清洗,植好锡球,我用的是日本千住锡膏

再处理CPU,除好胶

CPU植锡球

准备焊接CPU及RAM,主板的焊盘须提前处理好

依次焊回CPU及RAM

清洗干净主板

主板装机准备初测下

插充电线开机,锤子LOGO出来了,一会儿后就进系统了

拆下主板打好散热凝胶

主板装回机壳中

开机进入系统,测试了所有功能均正常

70多G的资料算是保住了,不负抖音粉丝的信任,他应该很高兴啦

完美修复坚果PRO3锤子手机卡LOGO花屏不开机故障,耗时较多,看似简单的一个CPU拆焊,加上拍照约3小时多

END

网友A:
运存在CPU上面散热不好容易出问题,为什么不把运存直接做在一个芯片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运存在CPU上面散热不好容易出问题,为什么不把运存直接做在一个芯片上.

运存就是一个单独的芯片呀!

网友C:
去年一个网友的华为想要资料 四五个地方没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存在CPU上面散热不好容易出问题,为什么不把运存直接做在一个芯片上.

PCB空间不够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年一个网友的华为想要资料 四五个地方没修好

乱投医,就搞挂了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运存就是一个单独的芯片呀!

我的意思把cpu和运存做在一个芯片上,这样散热好得多

网友D:
修好能赢就行呀!!!

网友E:
是因为U太热导致的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因为U太热导致的问题吗?

安卓机,时间久了,都有可能产生CPU虚焊,CPU底部有黑胶,加上CPU过热时,就可能产生锡裂开路了

网友F:
经验、技术二合一。拆焊、装焊看着容易,实操绝非易事。

网友G:
现在好多快递都不接有电池的快递,我有一个华为平板和一个华为手机有问题了,想寄修几乎三通一达都是拒收此类快递。为之奈何,好在都是老机子也是同学送的,就放哪儿吃灰了,有点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好多快递都不接有电池的快递,我有一个华为平板和一个华为手机有问题了,想寄修几乎三通一达都是拒收此 ...

顺丰,京东都可以收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经验、技术二合一。拆焊、装焊看着容易,实操绝非易事。

多练习,谁都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修好能赢就行呀!!!

欢迎围观!!

楼主:
精益求精,维修也得这样!

网友H:
这种需要拆下cpu重新处理的,一般维修手机的处理不了,售后一般是换主板,那样用户数据就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种需要拆下cpu重新处理的,一般维修手机的处理不了,售后一般是换主板,那样用户数据就没有了。 ...

是的,很多修手机的不会修主板,只是换配件,修主板的须达到芯片级维修,即使达到,也是参差不齐的水平

网友I:
能摇u的大师是真大师

楼主:
引用 网友I:
能摇u的大师是真大师

大把人都能摇U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