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展示一些手机的屏下指纹识别摄像头

楼主(2025-06-21):
修手机更换显示屏的时候,拆下的一些手机的屏下指纹识别摄像头。因为这些带屏下指纹摄像头的手机原本是OLED屏幕的手机,客户屏幕摔花了想要更换,但又不想更换昂贵的OLED屏幕,于是只能换这种不支持指纹识别的LCD屏幕。换完这种LCD屏幕有几个缺点:1是原本的屏下指纹就不能用了;2是比原本的OLED屏幕厚个0.5--1mm,因为要加背光;3是极个别的手机型号因为把接电话灭屏用的距离感应也做到了屏幕下面,造成了接电话的时候不能灭屏......其余缺点也就就不算缺点了。

屏下指纹识别目前有两种识别方式:

1是屏下摄像头识别 就是你把手指按到玻璃上,玻璃背面会显示你的指纹纹理。最后用在玻璃后安置摄像头在玻璃背面拍照 。

2是屏下电容识别,类似于后置指纹识别模块和电源键指纹识别模块,只是识别精度比较高,可以安装在屏幕下面。

因为不能用屏下指纹识别,所以干脆就一起拆下来了。带着的话可能会遇到或多或少问题,拆掉的话应该能省点电。。

下面来欣赏一下这些屏下指纹识别用的 微距摄像头

看得出这些摄像头的集成度有高有低,右上角的摄像头主控芯片是单独都在外面的。左上角的也是。下面的三款已经将摄像用的感光芯片和主控IC集成到一起并且做的这么小巧。

摄像头细节部分

普通的LCD总成是没有用于指纹识别用的透光孔,这些指纹识别摄像头也就没啥用了。

网友A:
这种是什么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什么原理?

你把手指按到玻璃上,玻璃背面会显示你的指纹纹理。最后用在玻璃后安置摄像头在玻璃背面拍照 。

网友B:
原来还是摄像头式识别原理,我还以为很高科技,但有一些是很薄的一片又是什么原理,我没有拆过,不知道有没有人拆过

网友C:
我觉得还是侧边指纹识别最方便,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厂家要推屏下指纹这种又贵又不方便的方案!

网友:
应该属于光学指纹识别吧

网友D:
有几个可能是前置摄像头,有的全面屏手机,前摄像头就是在屏幕下面。

网友E:
我问下,lcd oled他们的驱动一样吗?有刚好做成一样接口的屏幕?

网友F:
摄像头可以透视吗,怎么穿过屏幕采集指纹的?

网友:
这种光学的有时候还是没有那个实体胡快准

网友:
长见识了,第一次见

网友:
越来越高级,越做集成度越高

网友:
现在高端的用超声波屏下指纹识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还是摄像头式识别原理,我还以为很高科技,但有一些是很薄的一片又是什么原理,我没有拆过,不知道有没有人 ...

微距摄像头,透镜度数很大,视距几毫米。

网友G:
一个手机屏幕下面有几个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还是侧边指纹识别最方便,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厂家要推屏下指纹这种又贵又不方便的方案! ...

显得逼格高。再就是OLED屏幕可以做到半透明,可以进行屏下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几个可能是前置摄像头,有的全面屏手机,前摄像头就是在屏幕下面。

不是,都是屏下指纹识别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问下,lcd oled他们的驱动一样吗?有刚好做成一样接口的屏幕?

现在第三方屏幕制造商会将多款屏幕统一规格但不同品牌的手机排线做兼容,OLED屏幕坏了可以更换价格低的LCD屏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摄像头可以透视吗,怎么穿过屏幕采集指纹的?

OLED屏幕在指纹识别的地方做一个挖孔,因为OLED屏幕本来就能做到半透明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个手机屏幕下面有几个摄像头?

屏下指纹摄像头只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