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福利!购买并使用过小猴、小米、吉米、fanttik、wowstick等电动螺丝刀的用户

楼主(2025-06-21):
想找符合条件的用户做产品使用访谈,时长40分钟左右,有礼品赠送!
希望上海、烟台地区的朋友多一些,可以组织线下访谈
符合条件的朋友联系我吧。

网友A:
额,在用wowstick。  不满意的就是手感。  太光滑了。不好抓握。按键也不方便盲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在用wowstick。  不满意的就是手感。  太光滑了。不好抓握。按键也不方便盲操。   ...

哇哦,可以拍照看下您使用的是wowstick的哪一款吗

网友:
手里有小米精修螺丝刀还有鹿仙子螺丝刀还有大点的那种

网友:
照抄一个松下7420就行,最小扭力档可以两根手指捏停就行,现在7420都成理财产品了。

网友B:
买了三个WOWSTIC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了三个WOWSTICK了

您喜欢这个品牌吗?用螺丝主要是做什么呢?有意向参与访谈吗?可以是线上的访谈

网友:
用过好多品牌现在是,国产杂牌龙韵可以吗,维修工作人员,电动螺丝刀用的最多感触很多

网友:
第一个,最早WOWSTICK开始在众筹的时候买过一个,WOWSTICK 1P简装版本,白色塑料外壳,非充电版本(7号电池两个),现在都不发行了。外壳有图层手感很好,不过这种图层时间久了会变成黏胶状态。我这把螺丝刀因为某些原因不通电,就尝试拆解,这产品的设计比铝合金充电版本差大了,取下长条控制按钮根本没有锁定销,根本就是用502粘上的,最后暴力拆解才知道。哎~,后来自己重新画了一个外壳,用PA材料3D打印的,一直用着。总感觉扭力不够,拆拆手机什么的还是不错的。转速有点太慢,不如自己拧的快。
第二个,威克士wx252,手枪造型,感觉偏心轴设计很棒,用了一天,电机和控制器烧了,(全新库存无质保)无奈自己重新买了电机,自己改了电池保护板和充电口改成TYPE-C,用了一段时间。烧的原因是大负荷扭力一直憋着时间久了。另外这个螺丝刀用久了有跳齿的感觉,马马虎虎。
第三个,去年入的博世GO3,整体感觉挺好。就是按压自动工作有点说不上来,用起来感觉差点意思,就是该释放的时候还再工作,连续按下有时候又保护不工作了。奇奇怪怪的。

其实入GO3之前看上一个国内小厂做的一款电动螺丝刀,带自锁,造型也是直柄的。不过可以选择4.2V和8.4V两种,外形尺寸一样。这样我更愿意选择8.4V。毕竟电动螺丝刀早期设计大多是8.4带冲击的,这样的螺丝刀打自攻丝更有劲。轻量化螺丝个人觉得能调一下转速最好,毕竟每个人习惯或者工作场景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