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米尼帕ET-2652更换反光膜成功和简单测试

楼主(2025-06-21):
跟风入手了一个优利德旗下的米尼帕ET-2652,某鱼20元包邮,价格是真的香!库存老表LCD屏幕下方的反光膜老化了,淘宝花7块钱买了个膜更换上效果还不错。简单测试下标的精度,先来张全家福。

PS:给了2块电池,没拍上

更换下来的反光膜

第一次没经验把正面的偏光膜也撕下来了,不过还好很便宜,用祖传贴膜技艺重行买了贴好了。

电阻档测试,分别测量10R,1K,10K,1M电阻:

电压测量,分别0.05V,5V,12V(只测试了直流,未测试交流):

电流测量,分别0.05A,0.1A,2A(只测试了直流,未测试交流):

2A测量的时候误差稍微大了,但是也能接受。

电容测量,同一个0603 1uF的电容跟UT61E+对比:

电容误差比较大

温度测量:

这里进行温度测量的时候红黑表笔要反着接,这里有点让人误解,刚开始是红接红,黑接黑结果温度升高度数变小。

表笔短接后电阻大约是0.3

二极管档反应还挺灵敏的,有蜂鸣器还有红色的LED指示灯,开路电压大约是3V,对于各种发光二极管测量基本都可以点亮了。

PS:这个表是带背光的,我手上这个背光按一次到完全消失大约是25S

总结一下:四位半的表精度还是不错的,日常作为炮灰表足够用了。如果是自动档就更完美了,20块钱还包邮没有缺点全是优点,哈哈。

网友:
手艺还待加强
看到1766好有亲切感

网友:
有自动档的,32包邮,ET-2231A,4000字带模拟条,不过有可能会收到分压电阻老化的ET-2601

网友:
能用的就好

网友:
楼主最好将换膜的 照片也发一下,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A:
就刚刚发现我的表不显示了,换了电池也不行,拆开看看,什么也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刚刚发现我的表不显示了,换了电池也不行,拆开看看,什么也看不出来。 ...

有没有误下按保持键(HOLD),使万用表停止在不显的状态?试试多按保持键几次,看看能不能恢复显示数字。

网友B:
动手能力强,胆大,心不够细,技术有待提高,并不是把后膜撕了就行,你没除胶,哪胶并不是涂点风油精就能轻松除,要先用美工刀片象磨刀一样斜推,屏上的胶很厚的,你以为涂了风油精就除了胶,实际没除胶

网友C:
我也想买,可惜找不到链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买,可惜找不到链接。

楼主在一楼不是说了吗:“米尼帕ET-2652,某鱼20元包邮”。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楼主在一楼不是说了吗:“米尼帕ET-2652,某鱼20元包邮”。

【闲鱼】https://m.tb.cn/h.hWOSI5C?tk=B836VvJlVez CZ005 「快来捡漏【【清仓】家用特价数字万用表,优利德旗下品牌米尼帕ET-265】」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抱歉,信息滞后了。再去看,发现卖掉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动手能力强,胆大,心不够细,技术有待提高,并不是把后膜撕了就行,你没除胶,哪胶并不是涂点风油精就能轻 ...

美工刀刮不坏吗,我是直接反光偏光都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闲鱼】https://m.tb.cn/h.hWOSI5C?tk=B836VvJlVez CZ005 「快来捡漏【【清仓】家用特价数字万用表,优利 ...

前天晚上就没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美工刀刮不坏吗,我是直接反光偏光都撕了

只要你不用刀尖刮,象磨刀一样斜推刮不坏,哪是玻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刚刚发现我的表不显示了,换了电池也不行,拆开看看,什么也看不出来。 ...

你的是啥表?

网友:
忍住没下手。电容档差这么多,有问题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只要你不用刀尖刮,象磨刀一样斜推刮不坏,哪是玻璃

我知道玻璃没事,楼主这个没撕偏光膜,只把反光膜撕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知道玻璃没事,楼主这个没撕偏光膜,只把反光膜撕掉了

偏光膜分面偏光膜和底偏光膜,这个是带背光的屏,用的是半透光银底偏光膜,就是在普通底偏光膜基础上再喷一层银色涂料,就这一工序就比普通面偏光膜贵了很多,这半透光银底偏光膜是一体的,哪有只撕了反光膜的道理,根本就不存在单独的反光膜,你以为是二三十年前的不带背光万用表?哪些早期不带背光的万用表确实是分两层,一层是普通底偏光膜,另一层是银底纸,这表用了一体的半透光银底偏光膜,一撕全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偏光膜分面偏光膜和底偏光膜,这个是带背光的屏,用的是半透光银底偏光膜,就是在普通底偏光膜基础上再喷 ...

这个表反光膜可以撕掉的,我都撕了,留下偏光膜还有那个变形的胶印,最后才把偏光膜撕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