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十几年前的新英16A拖线插座

楼主(2025-06-21):
当年装空调时线不够长而买的,这次拆开的目的是把LED显示灯给拆了,顺便看看内部做工。。

网友A:
图片角度看不出铜片的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角度看不出铜片的厚度

看图片红圈处

网友:
我的空调电源线也不够长,买86面板,底盒,2.5单芯铜线自己搞

网友:
这用多年没有烧也是神奇。冬天不用制热?电辅热一开可比制冷功率大的多。

网友:
自用插排还是选靠 谱的

网友B:
空调还是尽量不要用插排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空调还是尽量不要用插排

插座线不够长不用不行啊,出租屋别人不管的,一切靠自己解决

网友:
这得200瓦的电烙铁干上去

网友:
有3个圆孔应该是兼容式的,兼容了通常比不上单用的接触友好,看触片够厚,焊点也强大虽然丑了点(用了焊油?),只要不坏就OK。

网友:
当年的质量还可以。

网友:
当年算是可以,材质上跟不上现在的。金属弹片差一点。

网友:
老货了,质量就是比如今的强。

网友:
感觉做不到16A的样子。线径不够粗。
我家布线,对应16A全是六平线。

网友:
铜插片够厚的

网友:
拆LED灯是灯坏了吗。

网友A:
哦,这个厚度还是可以滴,之前没注意到这个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这个厚度还是可以滴,之前没注意到这个点

线有点细,只有0.75平方最多了

网友:
大功率的还是要选好点的,比如公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