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格力1.5匹老空调加注R22冷媒 压缩机停机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5-06-21):
一台2015年的格力1.5匹空调,延长铜管应该有10米,这个夏天开始时,开机不出冷风,记录下折腾过程,放出冷媒再补加注冷媒后,目前还存在问题,压缩机工作一段时间后停机,然后很久都不再启动。

看了网上的教程,不制冷,有很多原因:

1、内机蒸发器脏
2、外机散热器脏
3、缺冷媒
4、压缩机效率下降,甚至坏
5、冰堵,管路不通畅
。。。

已有低压表和连接管,然后网上再购买了R22冷媒+开瓶器+安全阀转接头,合计60元
已确认1,内机干净,2暂无确认,4开机时,低压管加注口压力有变化,既然有压力变化,说明管道不堵(至少没有堵死)
其实在检查低压口压力时,不开机(静止1小时以上)的平衡压力有10公斤,开机(压缩机工作时)低压家住口压力有5公斤,按这样的数据,应该不缺冷媒。

外机安装情况,右侧靠墙,在不移动外机的情况下,无法开关高低压的阀门,用牙钳勉强拧开了冷媒加注口的帽盖,然后用一个1/4帽盖确认接口大小

用小镜子确认外机名牌上的冷媒型号

网上关于家用空调不同冷媒的压力参考值,我操作是的环境温度38度,压力是不是要高一些呢?

操作前室内的温度

操作前外机环境温度

操作时,替换第一瓶冷媒,为啥说替换呢?是因为压缩机正常工作时原压力已达到5个压,所以先排除部分冷媒( 顺便排空连接软管内的空气),再加入新的R22冷媒,加入一瓶后,压力维持在4.5个压。

继续加注第二瓶(反正买了,留着也没有用,行不行都是仅折腾一次)。同样是先放掉一些,再加入新的。

刚替换冷媒后内机出风口温度17.5゜,说明压缩机工作并制冷

加注后压缩机正常工作时,出风口正对台面的室内温度,略比其他位置低2度

虽然温差不明显,但至少内机吹出了冷风,但一段时间后,温度计的温度不断上升,慢慢的上升到室内一样的温度值28度,而且等待了很久,也没有再次降低,说明压缩机停止工作后没有再次启动。R22冷媒,定频空调,理论上是工作一段时间,然后达到温度后就会停机,当温度上升达到一定温差后,就会再次启动制冷。还有什么原因导致本机制冷效果差,停机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
没看出来外机的安装位置,是不是监狱机位?外机是不是靠墙太近,空气流动受限,导致外机热交换不良?

既然是定频空调,外机的压缩机电容和风扇电容也要拆下来仔细测量容量,或者换件替换掉再试。

网友A:
压缩机过热保护的样子,外风机转不转

网友B:
压缩机热保护了吧,外机风机还在转的话就是热保护了,看看外机冷凝器脏不,两个电容测量看看容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压缩机热保护了吧,外机风机还在转的话就是热保护了,看看外机冷凝器脏不,两个电容测量看看容量 ...

我觉得这个建议是正解。

网友:
以前有个外机风扇支架锈断,扇叶卡住也是制冷一会儿就不再制冷。。。。后来找了块铁皮把外机风扇支起来就好了

网友D:
“我操作是的环境温度38度,压力是不是要高一些呢?”----看一下压力表上的信息吧

如果温度38度,看压力表f22对应的最内圈的红色刻度,停机后平衡压力是约13.5大气压。
看高低压管与阀门接头很干燥的样子,应该不会漏氟,但是压力又偏低点?
只吹风而不凉,是外机不工作或者风扇不散热?

网友E:
查外风机电机, 看出风量大不大,在换新的外风机电容,压缩机启动电容,一起换新的,清洗外机散热片,

网友F:
别管几个压,排空后抽真空,开机制冷 按外机标注重量加制冷剂,至于压力不要看只能参考, 一个制冷剂的重量,一个压缩机电流,看电流,

网友:
你这17.5好像还达不到制冷出口温度,

网友:
看你的压力表显示的压力,运行时的低压压力太高了!出风口的温度也太高,从你的描述中猜测可能是四通阀窜气,另外你买的小罐的冷媒应该也不太靠谱!

网友G:
在这样的压力下工作压缩机很可能会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操作是的环境温度38度,压力是不是要高一些呢?”----看一下压力表上的信息吧

如果温度38度,看压力 ...

按你的解读,外机环境温度38度,对应平衡压力13.5个压,而我实测是10个压多点,偏低了,那么就是冷媒不足。这空调很多年了,平衡压力还有10个压,运行压力也有5个压,应该不漏。如果看压力,不好拿捏的原因是环境温度,不是28度,如果没正确修正参考值,就不准了。

加冷媒的操作步骤是,开机设置最低温度18度,最大风速,运行5分钟后开始连接低压的冷媒加注口,测试运行低压压力,根据压力排空和加注,慢慢加,压力控制在6个压内,不敢加到太高压。

如你描述,我是不是应该再买一瓶,加到6.5个压,试一试压缩机工作时内机出风口能不能达到更低的温度。至于压缩机停机很久也不再启动的原因,再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这样的压力下工作压缩机很可能会保护!

请问这是低压保护了,还是高压保护了呢?
按7楼的解读,冷媒不足(如果按原机冷媒量,仅适配原厂3米管,而这空调是加了延长管的,不确认当时安装时有么有加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别管几个压,排空后抽真空,开机制冷 按外机标注重量加制冷剂,至于压力不要看只能参考, 一个制冷剂的重量 ...

按外机标注加注,肯定不够,因为本机加了10米延长管。

另外,抽真空,对于个人来讲,一般没有真空泵,不具备操作条件。而找京东到家服务,也没有抽真空的服务。至于找厂家,其实也是外面的代理点,上门就各种操作,每样操作收一起钱,问题还未必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查外风机电机, 看出风量大不大,在换新的外风机电容,压缩机启动电容,一起换新的,清洗外机散热片, ...

出风量大,冷机时开机,空调压缩机是工作的,能制冷。

由于外机安装位置的散热条件不好,导致环境温度很高,可以考虑清洗外机(先检查下外机脏不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缩机过热保护的样子,外风机转不转

不制冷时,外机风扇还是转的,只是吹出来的风的温度和环境温度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这个建议是正解。

这是写字楼里的空调,由于物业要求,外机都是放在小房间里,

冷机时,例如晚上停了一晚,开机是可以制冷的,只是制冷效果差(内机出风口只能达到17.5度),外机风扇吹出比环境温度高的风,过一阵子后,内机出风口温度慢慢就跟室内温度差不多了,此时外机出风口的温度跟外机环境温度差不多(估计是压缩机停机保护了),楼下有说测试电流的,下周一带个可电量统计的空调伴侣回去监测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按你的解读,外机环境温度38度,对应平衡压力13.5个压,而我实测是10个压多点,偏低了,那么就是冷媒不足 ...

应该不用再加到6.5,看表上显示6.5压力时制冷温度13度,比起4.5的6~7度高了不少,等于制冷效果更不好了。

现在蒸发压力4~5,内机冷风17多度,说明不缺氟,压缩机也正常;
之后慢慢无冷风了可以观察蒸发压力:
若发生突然突然变得很低甚至负压,那就是管路冰堵了(脏堵不会停机以后恢复),
若压力正常而自行停机,可以监测电流~出现电流突然增大后停机,那就是压缩机短路或机械卡滞。
以上情况都没有,那就是控温故障了,替换感温头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不用再加到6.5,看表上显示6.5压力时制冷温度13度,比起4.5的6~7度高了不少,等于制冷效果更不好了。 ...

谢谢指导,明天加个带功率的空调伴侣检测实时功率,也接上低压表监测低压口压力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