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山寨380S第一次打10的钻头

楼主(2025-06-21):
装个招牌要打4个14螺母头的膨胀螺丝

楼主:
本来想偷懒,用旧的,发现螺母拧不上去没办法只能重新打孔,实测很轻松,几秒钟一个孔,还不小心打深了,好的拧都不太好拧,大多了一倍出头

楼主:
手拧的,热死我了有录视频不知道怎么发

网友A:
再来介电动搬手就不累了。

网友B:
14螺母头的膨胀螺丝打10的钻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4螺母头的膨胀螺丝打10的钻头?

他是外行,以螺母外边尺寸作为螺母规格说的,与正规说法不同。看图片,像是M8的螺母。

网友D:
网上卖的金属胀管很多质量不行,强度低、螺母容易脱扣,尤其买东西送的胀管,非常垃圾。闲了用红包买不锈钢胀管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是外行,以螺母外边尺寸作为螺母规格说的,与正规说法不同。看图片,像是M8的螺母。 ...

哈哈确实,我看扳手是14就说了外径尺寸,螺丝是多少我还不知道,五金店老板让我用10的钻头打。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上卖的金属胀管很多质量不行,强度低、螺母容易脱扣,尤其买东西送的胀管,非常垃圾。闲了用红包买不锈钢 ...

我在附近线下五金店买的,一颗五毛,我基本用不上这玩意所以没有备,刚刚第一次用还不会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来介电动搬手就不累了。

没这玩意,以前有一把便宜的用来修车用,后门我朋友拿去修车一去不复返。。

网友:
现在国产公版电锤还是不错的

网友:
国产质量不差的,我老早就说过。 差的也许就是电池了。
无刷电机,才几个铜,铝线没有出路的。无刷成熟得飞起了,
有的有刷控制板保护功能也没,所以发热大容易烧,这个按需使用。
无刷的很多都是塑料外壳,电机功率还大,温控限流等保护也不到位(可能故意的),所以也可能烧。还是那句话,按需使用。
正常工况下,这玩意很稳定的,毕竟公模,万分之一的故障率都是很大的问题,必须要优化解决

网友E:
粉红色钻头,方大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粉红色钻头,方大王的?

对啊,便宜实惠

网友:
引用 网友B:
14螺母头的膨胀螺丝打10的钻头?

同样疑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是外行,以螺母外边尺寸作为螺母规格说的,与正规说法不同。看图片,像是M8的螺母。 ...

估计是

网友F:
方大王的钻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方大王的钻头吧

对啊,质量还可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啊,质量还可以吧?

好货。
就是颜色有点娘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