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老人用助听器买什么牌子?

楼主(2025-06-21):
前几年家里老人有点听力下降,当时看的时候好像只有西门子,峰力等品牌,其中看中的西门子的什么系列忘记了,报价是1万2.当时没买,这几年老人听力下降的多了,想买个。现在好像多了好多个品牌,比如抖音上的左点什么的。有懂得朋友说说吗?

网友:
建议你做做攻略买一副苹果二代耳机做助听器,欺骗耳机在美国然后脱机使用就可以了,据说有测试比市面上任何助听器都好用。

刚查了一下好像国内也通过了医疗器械审核可以开启,这样开启就更方便了,即便老人用不惯也不会浪费,自己也能用!

网友:
老人用助听器,市场上因品牌不同,价格很不一样的
朋友买了一个国内的300元左右,老人试戴了一下,说这杂音太多,结果闲置了---

网友:
欧姆龙或者西门子吧

网友:
很多的有啸音,这个要去实体店看

网友:
不管买什么牌子,买之前都要和老人充分沟通。助听器这东西不是十全十美的,再好的助听器哪怕上万块钱的,戴着多少都有些不舒服,很可能戴不了几天就不戴了。
老妈生前听力不好,给她做了个助听器。刚戴时说挺好的,没过几天找各种借口不戴。后来家人又给买了一个,结果还是一样,说什么都不肯戴。。。

网友:
专业点的就西门子(现在卖给别的公司了,叫西嘉助听器),我带的就是,效果也挺好的。相对来说,老人助听器技术含量低一点,因为老人耳背是全频谱的,扩大声音就可以了。所以老人助听器规格型号是最多的,这一点可以看资金能力选择就行。买的时候多试听就好了。

网友:
论坛有教程,自己做一个先试试

网友:
买之前一定要和老人沟通好,很多老人不肯用,嫌太吵,环境中背景噪音太多,正常人会自动忽略了,耳背的人冒然接触会很不适应,要有一个适应期。

网友:
这种东西大品牌还是可靠些

网友:
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