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2246XT空板CE显示这样正常吗?

楼主(2025-06-21):
板子买来测了一个1G,其他也没注意,就收起来了
这几天做优盘,就找了出来,结果怎么贴CE都显示不正常
主控也重植了,还是不行
最后,把所有颗粒都下了,空板,
CE显示是这样?正常吗?

网友:
空板应该全部FF,有问题的都是同一地址,那么就是这地址对应的锡珠短路了!或者坏了!

网友A:
同款板子用了4年没问题,你这主控都没贴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款板子用了4年没问题,你这主控都没贴正

应该是拍摄角度问题吧,我看了看,觉得没事呀
你再看看

网友(2025-09-20):
换主控也许可行

网友:
本来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