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淘宝上淘工厂的廉价5.4蓝牙适配器,其实都是5.1的吗?

楼主(2025-06-21):
以前组装的台式机,基本上都是没有蓝牙适配器的,所以想增加一些蓝牙外设,就必须加装蓝牙适配器。

这是第一次购买的蓝牙适配器

虽然收到的蓝牙外壳写的是V5.4,但这是绝不可能的,
因为订单上选择的是5.1的,且价格只有6.9大洋。
估计是厂家统一一种外壳而已。

第二次购买的,想购买一个较高版本的,于是选择了淘工厂的5.4版的,原价是19.9大洋

这是第二次购买的蓝牙适配器:

外壳标注的也是5.4的,不过是BT5.4.
在我的win7台式机可以直接安装驱动。
在设备列表中,名称是带“5.4”的,
根据经验,市场上越吹的产品越值得怀疑,这适配器不会不是5.4版本的吧?
但默默地想着,没有5.4,那5.3得有吧?毕竟价格是第二个层次的了.
于是插入win10的台式机,结果用“照妖镜”一照:

结果是5.1的!
最后只能一个字:退!

网友A:
客服:5.4只是型号...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一日

网友B:
说说看你有啥设备非要追求5.4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说看你有啥设备非要追求5.4

手头有些蓝牙模块是5.3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客服:5.4只是型号...

淘工厂应该都是些机器人在客服,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客服:5.4只是型号...

你说得对。记得以前买过一个小型太阳能灯,找客服,客服真的说:120W是型号不是功率。
其实那次我是知道的,那灯这么便宜,肯定没有多大功率的。只是想看客服怎么解释而已。
哈哈,市场套路太多了

网友:
都说的太好了,所以大家不会再上当了,那个电动扳手电池写着8888W,9999AH,人家写的真是型号,不是功率或者容量大小。

网友C:
手中还有2个这样的,应该是2.0的,偶尔用它听听歌。建议楼主用WIN10,即插即用,不用单独安装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中还有2个这样的,应该是2.0的,偶尔用它听听歌。建议楼主用WIN10,即插即用,不用单独安装驱动

...

这适配器是2.0的,如果买的蓝牙耳机是4.0的,可以正常听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适配器是2.0的,如果买的蓝牙耳机是4.0的,可以正常听歌吗?

不行,刚使用RIRO TWS L15耳机试了一下,连接不上

网友:
有可能只是个商标名称而已

网友:
我都不知道自己用的是几点几的   就连下耳机

网友:
你信网购还过得去,竟然信淘工厂

网友:
2楼说的在理,V5.4只是型号。

网友D:
基本上都是5.1的,再给你弄个5.4的,开模、芯片组都不成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基本上都是5.1的,再给你弄个5.4的,开模、芯片组都不成熟

5.4的,现在市场是有的,例如绿联CM748蓝牙适配器

网友:
现在蓝牙5.4的市场不多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5.4的,现在市场是有的,例如绿联CM748蓝牙适配器

我是说那些小作坊,便宜的,他们一般情况下都是一个公模生产,然后贴上各种品牌,实际上都是相同的板子

网友:
对,退了买绿联,支持下正经厂商

网友:
个人用的话,5.1也够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