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c2000ws60-cl改可调?

楼主(2025-06-21):
华为pac2000ws60-cl有大佬用过吗?这个电流求助该怎么改可调,或者改最大电流25a使用的时候发现我电车40a的极空保护板扛不住它35a电流(另一个100a的极空保护板能正常使用它充电)求助大佬教怎么改成可调或者限流到30安,25安

网友A:
做工真不错啊!
看看输出串联了取样电阻没有,有一些大功率的是“变压器”取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真不错啊!
看看输出串联了取样电阻没有,有一些大功率的是“变压器”取样。 ...

没有。。。

网友:
电路板的正面不拍,就拍反面,这个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