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水冷散热维修:有能力还是自己组装,水冷液是重点

楼主(2025-06-21):
图是借的,整体来说,水冷最大的问题不是水冷水泵,不是风扇,而是水冷液,,,经过拆解,发现冷却液均使用乙二醇,杂质严重,挥发严重,还好家里有给汽车用的丙二醇油性防冻液,一个120的安钛克,一个240的微星,酷冷缺水了,水泡声音非常明显,降温也差,只能到60度,烤鸡90度+,补充了防冻液后烤鸡60度,降温明显。。。微信240是堵了,完全堵95度直接撞墙,完全更替换了油性防冻液后,最高70,安钛克是3570k扇热77w,微星是5600g散热 65w,可以看出amd功耗方面还是不如intel,主要给大家看看水冷头内部的样子,

拆的时候自己没手,这是借的图,不吹不黑,安钛克虽然缺液体了,但未发生堵塞的问题,如右图,微星这种国产的设计就是为了堵塞。。。
也告诉大家,水冷有能力还是自己组装,水冷液是重点。

网友:
高科技的产品。

网友:
确实水冷液重要

网友:
水冷液是重点。

网友:
还得随时观察,要不就成烤机了

网友:
还有防漏、流速、外散热都是关键呢

网友:
水冷液流动性要好,还有不和金属暧昧不结垢

网友:
所以还是6热管比较省心

网友:
现在电脑发热量也是越来越大了,各种高科技

网友:
现成的汽车防冻液,多好找多好用,不香吗?

网友A:
把水冷液改成变压器油

网友:
直接加纯水就行了!你加防冻液你就等着漏吧!橡胶制品会被乳化的!

网友:
液冷效果应该挺好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水冷液改成变压器油

变压器油对比防冻液太稠了,不一定好

网友:
水冷还能自己组装啊,有相关的散件

网友:
这是纯铜的?

网友:
的确是这样,现在可以选择汽车用的防冻液试试效果

网友:
问题是汽车防冻液会不会腐蚀密封胶?

网友:
这么多细密鳍片,我以为火柴棍那么宽的间隙便于水流快速经过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