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纯水机————测量一下增压泵的增压效果

楼主(2025-06-21):
又是连续三天不停的大雨,这雨下来比下不来好,起码凉快些,不像那要下不下的天气,高温高湿,真是难受。

本来周末也无处可去,这下雨,宅家里更是心安理得。

闲着也是闲着,正好一直有个疑问未曾解决:家里的自来水水压是多少?增压泵能增到几个压?

那就测一下呗,要是家里的水压高的话,那就再装一台无泵无电纯水机,把目前这台换下来。

闲话少说,搭好水路电路,开测。

先测一楼车库:

增压泵选用三角洲101-50的泵,标称压力70PSI,合0.483MPa

表是数字压力表,先测一下一楼车库的自来水压:0.485MPa,差不多5个压

用瓶装水供增压泵,排除自来水压的影响

测得增压到0.582MPa,超过了标称压力,三角洲的泵质量还是没得说

去掉水瓶,直接自来水供水,叠加自来水压力影响后,可以增压到0.805MPa,只增加了0.217MPa,增压效果不明显。

楼主住8楼,无二次供水,自来水没有二次加压

实测自来水压力0.258MPa,8楼比1楼高二十一米(层高3米,别不会算啊),压降0.227MPa,误差不大

开泵增压,压力达到0.655MPa,增加了0.397MPa,增压效果明显。

经过测量,8楼家里纯水机还是需要增压泵的,两个多压采用四面阀的话,效能极差。增压泵进水压力高时,增压效果并不好,所以,想装机的坛友无测一下家里的自来水压吧,如果能达到四个压以上,无泵无电系统也不是不行。

话说这压力也达不到部分坛友需要的RO膜最佳工作压力啊?还有坛友装机时学商家装个压力表干什么呢?我这还是堵压情况下测的,装机后废水流量一开,膜前压力会大幅下降,你看表觉得压力不够后怎么办?换大增压泵吗?

看我另外的贴子,50小泵带400大膜,膜前压力更是低,也不影响纯水水质,用了三年多的膜,纯水TDS值还是4,也没影响啊?!

我还是那句话,个人装机,简单实用就好,别人云亦云。

网友A:
400大膜和50/75小膜不是一种膜片,不是只有大小的区别,大膜的膜孔比较疏松,压力就低,这样才能出大水量

泵的标称压力只是隔膜承压,这个标称压力在净水器常见回收率下测得,你浓水关得很小,压力也能超标,就看隔膜能撑多久,所以并不是能超过标称值就说明好。你这个都已经是死端测试,那就更不能说明什么,脱离水量和背压谈压力没意义。

网友:
想太多了,累。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0大膜和50/75小膜不是一种膜片,不是只有大小的区别,大膜的膜孔比较疏松,压力就低,这样才能出大水量

...

意义在于死端测试都不能达到部分坛友需要的RO最佳工作压力,所以一般纯水机都是工作在低压下,并且对纯水水质没什么影响。

网友B:
西安干燥爆了!!又热又干

网友C:
测试了以后有什么新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西安干燥爆了!!又热又干

每年梅雨季都是这样,今年温度偏高雨水偏多,任何时候都感觉身上粘粘乎乎的,很不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试了以后有什么新发现

发现一:纯水机用隔膜增压泵增压效果与进水压力成反比;

发现二:家里的自来水压并不高;

发现三:RO膜工作在低压下并不影响纯水水质;

确认了个人装纯水机不需要装压力表监测压力,因为你就算监测到膜前压力达不到你想要的,你也毫无办法。

网友:
看着头疼,还是直接买个成品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现一:纯水机用隔膜增压泵增压效果与进水压力成反比;

发现二:家里的自来水压并不高;

的确是这样,总结的很到位。

网友D:
纯水质量与压力无关的结论很合我意。本来就不想装这个。按照 “如非必要,勿增实体” 的原则,能省一个是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纯水质量与压力无关的结论很合我意。本来就不想装这个。按照 “如非必要,勿增实体” 的原则,能省一个是一 ...

测试不严格,纯水质量与压力完全无关,可能也不太严谨,结合这一贴: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28009,个人感觉即便不是完全无关,起码也是关系不大。

没有进行理论分析,仅是使用过程中的实测,仅供大家参考,不作理论依据。

网友D:
只要关系不大也就行了。比如压力从0.4MPa增大到0.8MPa,TDS 从8 变成 4,我觉得相对于省掉一个增压泵及其常年的耗电来说,这个代价是可以接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关系不大也就行了。比如压力从0.4MPa增大到0.8MPa,TDS 从8 变成 4,我觉得相对于省掉一个增压泵及其常 ...

可惜家里的水压只有两个多压,要是有四个压以上,就弄一套无泵带纯水置换方案。

网友D:
试过两个多压RO膜能正常产水吗?如果仅仅是产量小一点,TDS也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完全可以尝试一下。当然最好是用常压水箱接纯水,因为压力桶会导致实际净剩压力逐渐变小。

事实上即便是有增压泵,如果增压泵的输出端压力是基本固定的,实际加在膜片两侧的压力差也会随着压力桶的水压逐渐增高而逐渐减小。当然如果增压泵的输出压力是随着压力桶的压力增大而逐渐增大的,那到是有可能维持制水期间的膜片压力是固定的。只是这个膜片两侧的压力差似乎也不是很大,未必有自来水的静压力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过两个多压RO膜能正常产水吗?如果仅仅是产量小一点,TDS也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完全可以尝试一下。当然最 ...

理解是对的!在储水压力桶为空桶的情况下,假设桶内预加压为0.05MPa,此时制水,RO膜纯水侧压力从0.05MPa开始上升,废水同时也在排放,受限于增压泵流量,此时膜前压力很低,膜两侧的压力差并不大,随着储水压力桶压力逐渐上升,膜前压力也会逐渐同步上升,但RO膜两侧的压力差并不会增加多少,因为随着压力的上升,废水流量会变大,可能还真没有自来水静压力大。

如果采用开放水箱储水,两个多压采用无泵也是可行的,但用水就不太方便了,开放式水箱的放置与预防二次污染也是个问题,有坛友是用储水桶一次接一桶水慢慢用,无泵是可行的。

我们习惯于开龙头放水,压力储水桶还是首选,那么两个多压用无泵系统,储水量太少,压力低出水流量也会小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过两个多压RO膜能正常产水吗?如果仅仅是产量小一点,TDS也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完全可以尝试一下。当然最 ...

改天装一套来同步测量RO膜两侧的压力变化。

楼主:
引用 楼主:
理解是对的!在储水压力桶为空桶的情况下,假设桶内预加压为0.05MPa,此时制水,RO膜纯水侧压力从0.05MPa ...

所以,RO膜的工作压力是从低到高动态变化的,正因为此,我一直劝告坛友们装机时不要学商家装个压力表,既麻烦又浪费又无用。一直在关注小体积变频增压泵,可惜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产品,想测试一下维持较高工作压力时RO膜的工作效应。

网友:
常压水箱的二次污染可以解决。比如在平衡气压用的开孔处装上孔径小于最小细菌尺寸的过滤器就可以了。现在能想到的平替材料就是输液器用的那个过滤器。如果水箱水位有1米左右,连接管用4分的。放水时流速应该也还凑合。

即便是用压力桶,也可以改成类似常压的情况,就是增加一个小的气泵和限压阀。维持压力桶水囊外的气压始终处于刚刚能将水囊内的水压到水龙头的程度,比如0.03MPa。当压力超过0.03Mpa时限压阀就打开泄压,当因为放水导致气压低于0.03MPa时,就自动启动小气泵补气。为了避免气泵频繁启停,可以考虑设置一个压差,比如低于0.02启动气泵,达到0.04再停止气泵。

网友:
测试还是有趣和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