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ZTE CT321才入手没几天,没有显示输出了

楼主(2025-06-21):
各位大神,这个CT321主机买来几天可以正常开机进系统,调整了BIOS设置后HDMI和DVI都没有输出了,用原硬盘没有开机画面,但是可以显示操作系统登录界面,进BIOS也看不到画面。

电脑并没有刷BIOS。

主板电池扣下来放了几天还是这个情况。诸位大神谁有办法可以恢复BIOS默认设置。
这几十块钱不想打水漂了。

网友A:
BIOS不兼容吧,换回原来的试试?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一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OS不兼容吧,换回原来的试试?

没刷BIOS,只是进去调整了一下设置,就不好使了。

网友:
刷回去原来的,没备份?

网友B:
按理说扣电池就恢复BIOS默认设置

网友C:
改配置之前有做备份吗?如果恢复出厂设置都不好使,那没备份的情况下解决起来就很麻烦了。只能上网找同型号机型的bios文件恢复看看

网友:
麻烦了,要写BIOS

网友D:
原硬盘,你换硬盘了吗?还是调整BIOS设置了,没明白你动什么了。

网友E:
这个主机有什么特别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刷BIOS,只是进去调整了一下设置,就不好使了。

你改了啥?按快捷键进不去?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一日

网友F:
我的电脑也这样,进BIOS不显示,进系统正常,想改BIOS设置都没办法,用核显就可以,估计是显卡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硬盘,你换硬盘了吗?还是调整BIOS设置了,没明白你动什么了。

原硬盘是8G的SSD,自带的系统,因为硬盘太小了干不了什么,就换了个120G的SSD,做系统做不进去,才进BIOS里调整了一些设置,然后就看不到开机画面了,但用原硬盘的系统可以到登录界面。
我现在就想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恢复BIOS的默认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主机有什么特别的?

就是体积小,功耗低,要做个NAS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改了啥?按快捷键进不去?

现在是看不到开机画面,想改BIOS设置,但是DVI和HDMI接显示器都看不到。

扣电池也没能恢复默认设置。想问问有什么办法可以恢复BIOS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电脑也这样,进BIOS不显示,进系统正常,想改BIOS设置都没办法,用核显就可以,估计是显卡有问题了 ...

机器没有显卡插槽,没法接独立显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理说扣电池就恢复BIOS默认设置

试了,不好使,电池扣下来几天了,还是原来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配置之前有做备份吗?如果恢复出厂设置都不好使,那没备份的情况下解决起来就很麻烦了。只能上网找同型号 ...

机器没找到哪里有放电的跳线,电池扣了好几天了也没能恢复默认设置

网友:
这种SOC平台好像是把BIOS配置固化存在SPI里了?还是存在芯片里了? 有可能是我记错了。

你可以试试短接电池座子的正负极,放几个小时再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是看不到开机画面,想改BIOS设置,但是DVI和HDMI接显示器都看不到。

扣电池也没能恢复默认设置。想 ...

你改啥了?快捷键进不去?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二日

网友:
扣电池放电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