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测试一款体验稀碎的袖珍万用表ANENG安能SZ202

楼主(2025-06-21):
测评不喜欢啰里啰嗦,连螺丝钉,包装材质,说明书印刷都要拍出来讲讲。我喜欢挑重点的讲。
1.反显屏亮度低,对比度差,强光下看不清,还费电。
2.转盘比较紧,定位不准,手感极差,最要命的是转动过程中,屏幕闪烁,甚至中途重启。这可是新表。。。。涂油后,并无改善,早就说过了,国产表这种转盘设计,是结构设计和用料问题,涂油并无多大卵用。
3.笔座插拔手感差,卡顿。金属管也短,深。配送表笔又细又短。
4.测量速度一般,精度凑合,线性一般。缺少毫伏挡和微安挡。
5.二极管挡输出电压才是2.25V,量程2V。远低于现在大多数表。通断挡声音反应倒是很快。
6.连个保险都省了,用了保险电阻替代。
7.大电流挡用料和设计不行,温飘太大了,从测量开始读数就一直在飙升。

网友:
评测简洁,直奔主题

网友:
做工精致美观大方,国货精品!

网友:
我是不会修,才是真的不会修

网友:
这个表设计非常牛逼的,走线压线,没用几次就断线了,简直就是小炸弹一个,

网友:
我是不会修,只会换电容

网友A:
现在有些企业把万用表做成玩具表了,内部能省就省,一看PCB不镀层金也镀层锡啊,直接纯铜色不氧化呀。

网友:
反显耗电大,全靠背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有些企业把万用表做成玩具表了,内部能省就省,一看PCB不镀层金也镀层锡啊,直接纯铜色不氧化呀。 ...

市场决定商品定位,廉价表出货量大,很多企业就会大量出廉价表,如果大家都爱买过千元的表,再山寨的厂家也会用心去堆料,什么好卖他们就做什么

网友:
万用表做成玩具表了

网友:
这表做的说不过去了

网友:
安能的表尽是些奇葩,原创各种花里胡哨,抄作业又抄不好。

网友:
这坨牛屎又亮又圆!

网友:
这么简陋的做工,你还想要自行车?

网友:
这种表,测完了,就可以直接扔垃圾桶里啦。

网友:
玩具广的东西,真的不敢恭维
以前买过一个AN882B+,反应慢都算了,而且转盘卡顿甚至会死机
连杂牌的DT9205都比它反应快,而且不卡不死机

网友:
图一那四个表吧,我觉得T21L综合各因素,性价比相对突出。

网友:
第1张图的m118a,那两个香蕉插头特别像猫耳朵

网友:
表来凑,呵呵! 不过也正常,我也很多表,还有示波器,负载仪

网友:
牛屎很圆啊

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