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几块钱的烙铁,电镀法修复烙铁头沾锡

楼主(2025-06-21):
上次搞的烙铁,没用几次就不粘锡了。突发奇想,用电镀铜来修复下烙铁头。
原理就是用含有硫酸铜的洁厕液当电镀液,正极挂个铜片,负极挂烙铁头。电压12v。

搞了半小时,烙铁头上的黑色氧化全变渣了。清理干净后,再电镀了半小时,烙铁头上有一层铜色了。
装上可以粘锡了。这个方法还是有点用。
用了一次后,铜色没有了。能粘锡。能粘锡了焊接时传热就快了。

网友A:
铜没用,开三五十分钟就和锡相互渗透成合金被带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铜没用,开三五十分钟就和锡相互渗透成合金被带走了!

+1,是这个理...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一日

网友:
会不会冒氯气?

网友B:
烙铁是啥材质啊?不应该就是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烙铁是啥材质啊?不应该就是铜吗

不能用纯铜的,纯铜的开高温用不了一天

网友C:
现在买的烙铁头越来越不耐用,我们公司产线上的烙铁头一天一换,都是穿孔了 腐蚀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买的烙铁头越来越不耐用,我们公司产线上的烙铁头一天一换,都是穿孔了 腐蚀掉 ...

原因是烙铁头的含金量越来越高啊,黄金被锡带走、、、、鸟。

网友:
应该渡铁才对吧   比铜好多了

网友:
是不是镀镍更好

网友:
技术不错,就看耐用度了

网友:
如果把电镀好了的烙铁头拍张照片看看就好了。

网友:
昨天PDD下单一个35W的烙铁头,5元,后面才发现是合金的,不是纯铜的,趁还没揽收,撤掉订单了

网友:
我这个是不是退错了?

网友:
业余电镀,镀层不密实,可以延长时间镀厚一些

网友:
电镀层太薄不耐用

网友:
这个方法得经常重复一下吧

网友:
估计不耐用
镀铜层没几下就被锡熔蚀带走了,露出烙铁头原先的样子

网友:
去除残锡后 把烙铁头烧红 把杂质和氧化物烧掉。再用细砂纸抛光上锡面至镜面 。加热后搪锡。也可以让便宜头子 脱胎换骨 提升一档 使用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