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求助!我的PS2251-07金士顿优盘被我病急乱投医弄成了这样,求大神帮忙

楼主(2025-06-21):
一开始我在写入文件的时候笔记本电脑没电了,开机后有了写保护,我把文件备份好后我就去找教程修复,一开始我找到的量产工具一打开就爆红,后来找到个不爆红的,但点开始没反应,我求助,都劝我放弃,因为没有新的PS2251-07正片工具U盘一直闲着在那,今天我看到有2020版的PS2251-09工具,我想可以在设置改,此时还没有开始的U盘信息是这样的
设置好参数后,我点了开始,进度条开始走,殊不知是死亡倒计时,教程说要1个小时,我的一分钟就好了,结果报错,我重新插拔,插USB3.0没反应,我慌了,我又尝试2.0接口,万幸,可以识别,就是无媒体,软件也能识别到,可令我不解的是信息变成了这样子
所以请大神帮帮我,如何修复可以正常使用,本人就这一个U盘,十分感谢!

楼主:
刚才忘发了一张图片现在补上

网友:
这个搞不了的,没有固件

网友:
京东再买一个就是了,,,坛友做的好用些

网友:
弄不好就是黑片

网友:
恭喜你成功的刷掉了MALL版固件,现在这个U盘你能救回来也只能用黑片固件了速度只有2.0的速度。具体工具你在U盘版块仔细找应该能找到是一个黑片工具 要低格量产。

网友A:
就是这个帖子提到的版本可以低格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1628-1-1.html

楼主:
我找到了好多,哪个能用,大师帮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个帖子提到的版本可以低格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1628-1-1.html

第一个我有,第二个我有和他相同的版本,和比他新一点的

楼主:
是这个黑片工具吗?有没有不降速的方法

楼主:
弄了好久,终于找到了可以低格的程序,太不容易了要工具的可以找我,正常低格时间要超过30分钟,右上角时间没停就是没死机,本人周六日有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弄了好久,终于找到了可以低格的程序,太不容易了要工具的可以找我,正常低格时间要超过30分钟,右上角时间 ...

把软件的链接发出来,我正好有一个U盘同样的问题,也是海力士内存,TLC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弄了好久,终于找到了可以低格的程序,太不容易了要工具的可以找我,正常低格时间要超过30分钟,右上角时间 ...

用图片形式把网址复制在图片上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