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助运放在实际电路中电路分析

楼主(2025-06-21):
电路原理图如下图所示,是一个用于给压力传感器恒流供电电路。R1117应该是用于调节基准REF01可调电压输出,从而调整压力传感器VCC供电电压及电流(恒流)。

有疑问的是R1116,看起来根据标注的英文提示应该是用于调零,即零位的调整,但是实际电路我看着是调节LM346N的第3脚同相端电压值,和LM346N的第2脚反向端电压值的比较的是不是?换句话说也就是通过调节R1116从而保证LM346N的3脚和2脚电压一致,进而得到LM346N的1脚所谓的零位调整?是这个意思吗?

希望能看懂电路原理图的大神给予指导一下,感谢

网友:
隔行如隔山啊

网友A:
第一个电阻调整电压,但是这个电压不是为了调整电流的。

第二个电阻才是调整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电阻调整电压,但是这个电压不是为了调整电流的。

第二个电阻才是调整电流的。

你的意思是第二个电阻R1116是调整VCC(V+)和GND(V-)之间的电流是吗?

网友A:
你这图是哪里来的?没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图是哪里来的?没问题吗

是根据实物PCB绘制出原理图的,请看下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根据实物PCB绘制出原理图的,请看下图

第二个电阻是调零电流用的,第一个电阻设定电流。先设定好电流,再调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图是哪里来的?没问题吗

主要困惑有2点
1、调整R1116标注的是“ZERO”,个人理解应该是调整零位的,可是无论怎么调整DUP4接口也就是VCC电压始终为10.39左右,调整R1116这个10.39V的电压也会稍微改变,但是永远不会和“ZREO”相关,最后只能测量LM346N的3脚和2脚电平,即将3脚和2脚电平通过R1116调整一样,不知道这样调节是否正确

2、C1105两端的电压值,从开机后始终存在漂移,范围大约200mv左右,很是奇怪,REF01应该是个电压基准,虽然是可调电压输出,但是电压波动这么大,完全没有起到电压基准的作用(怀疑LM307是不是被静电击穿或者有故障了),否则没法解释C1105两脚这么大的波动电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电阻是调零电流用的,第一个电阻设定电流。先设定好电流,再调零。 ...

压力传感器型号是125pc05d1.
下图是该压力传感器的数据手册,从手册上可以知道,该压力传感器工作电压是0-10V,最高不超12VDC。工作电流是0-2ma,最大不超2.4ma

你所说的“第二个电阻是调零电流用的,第一个电阻设定电流。先设定好电流,再调零。”具体是如何操作?

R1116是调零电流用的?R1117是设定电流用的?能详细讲讲如何设定电流及调零吗?

网友A:
上次你问的是不是也是同一台机子呀,怎么,这么难搞吗?太老了,似乎没必要折腾了。基准都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次你问的是不是也是同一台机子呀,怎么,这么难搞吗?太老了,似乎没必要折腾了。基准都不行了。 ...

不是基准不行,我怀疑是我没按正确方法调。我将REF01从PCB单独拆出来,然后独立供电,输出都是稳定的,故怀疑是我没按正确方法调好

网友A:
不止两个可调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次你问的是不是也是同一台机子呀,怎么,这么难搞吗?太老了,似乎没必要折腾了。基准都不行了。 ...

你看,压力传感器工作电压是0-10V,最高不超12VDC。工作电流是0-2ma,最大不超2.4ma。那么按你说的设定电流的第一个电阻(R1117)可以设置的范围就很大,到底哪一点是最准确的设定点呢?

还有你说的调零是哪一段电流调零?通俗的理解电路中只要通电了必然后电流产生,而你的意思是调零,我就无法理解了,明明是存在电流的,你的意思是要将电流调零,这可怎么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止两个可调电阻

其它电位器我尝试调节了,电路能够给我提示,我摸索着应该可以调整正确,就是这个R1116和R1117,无法根据现有的经验正确设置,所以发帖问问到底哪样才是最正确的设定

网友A:
传感器的说明太模糊了,你拍清楚些

网友B:
运放当年在学校里,老师就没讲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的说明太模糊了,你拍清楚些

你看下这里这不能下载https://we.tl/t-46gUXxTcnP
我上传了原文件在压缩包里面,应该能够清楚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放当年在学校里,老师就没讲清楚。

是的,我只记得“虚短”“虚断”,即测量同向端和反向端的电压,若同向端高于反向端,那么输出运放v+电压,反之输出V-电压,再详细的分析就不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运放当年在学校里,老师就没讲清楚。

他都不清楚怎么可能给你讲清楚,学校老师没有实践经验,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都不清楚怎么可能给你讲清楚,学校老师没有实践经验,很多

你说对了!那时,老师的CRT彩电坏了,还得找我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