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问各位大哥,松下的12v镍镉电池,有没有替代的

楼主(2025-06-21):
原装的太贵了,光电池盒都50起步了。有一台ez6401,想自己组个电池,或者买个通用的替代电池,应该买什么型号的呢?请路过的各位大哥给点建议。谢谢啦!

网友A:
EZ6401的原装电池盒可以改用18650的,直接在闲鱼找松下12V上插式电池就能用,通用的。

废弃的松下12V上插式电池便宜,买回来后只保留触片,上插那位置可以塞入保护板或均衡充板,下部分方盒完全可以塞入三节18650电池,如果极端点三节21700也可以。

我自己无聊中修改的这种电池,是直接将四节21700塞进去了,不过是2串2并,均衡充电路板放在下面,感觉比12V好用得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Z6401的原装电池盒可以改用18650的,直接在闲鱼找松下12V上插式电池就能用,通用的。

废弃的松下12V上插 ...

我倒是觉得直接买个带正负极的电池挂架简单,直接2颗螺丝钉死在电钻底下,用牧田啊大有其他品牌电池供电
缺点是有点不好看,破坏主机完整性

网友C:
我是一直用18650改的,我有个松下680的冲击批,也是12v镍镉电池的,买的时候带电池盒的,直接改了3串18650正好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EZ6401的原装电池盒可以改用18650的,直接在闲鱼找松下12V上插式电池就能用,通用的。

废弃的松下12V上插 ...

好的,淘宝查到一家松下12V上插式电池电池壳二十多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倒是觉得直接买个带正负极的电池挂架简单,直接2颗螺丝钉死在电钻底下,用牧田啊大有其他品牌电池供电
...

挂架哪里买呢,怎么搜不到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一直用18650改的,我有个松下680的冲击批,也是12v镍镉电池的,买的时候带电池盒的,直接改了3串18650 ...

就是得先搞一个电池盒,现在电池盒都很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得先搞一个电池盒,现在电池盒都很贵……

我以前松下12V电池丢了有7,8个了,懒得改

这东西不值钱,网上都是奇货可居

想买电池架去咸鱼上看看   很多的  一般是转接牧田款的

网友:
感觉松下的有刷机都比较费电。最便宜简单就是改脚。或者淘一个原装电池壳改1865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倒是觉得直接买个带正负极的电池挂架简单,直接2颗螺丝钉死在电钻底下,用牧田啊大有其他品牌电池供电
...

松下老款12V电池好改。

网友D:
要么,淘10节同尺寸的镍镉也不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松下12V电池丢了有7,8个了,懒得改

这东西不值钱,网上都是奇货可居

闲鱼看了电池架55块一个。。3D打印这么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么,淘10节同尺寸的镍镉也不贵吧?

镍铬电芯不贵,带壳子就贵了,我问的没有低于150块钱的基本上

网友E:
我感觉直接找12V锂电池盒就挺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感觉直接找12V锂电池盒就挺不错的

好的,好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闲鱼看了电池架55块一个。。3D打印这么贵吗

你找那种“改牧田脚” 带金属片的,就一个挂架,30元以内

如果找“松下12v转接”就比较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找那种“改牧田脚” 带金属片的,就一个挂架,30元以内

如果找“松下12v转接”就比较贵 ...

好的,我看 抖音有人直接在电钻脚板上钻4个定位孔,将牧田插脚固定上去,然后就可以用牧田电池了。某多多牧田插脚2块钱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改锂电吧

是的,已经打算改锂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