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自制电容放电笔(保留原来的测电功能)

楼主(2025-06-21):
一个测电笔,加一个整流桥,4个1K 3W电阻。

网友:
放电针加上软线吧,这样固定不能调整针脚距离电路板上使用不怎么方便

网友A:
三极管都不用 直接水泥电阻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都不用 直接水泥电阻更好

不加整流桥,就要分正负极才能用电笔测量

网友:
探针可调距离就好了

网友:
测电笔的功能没看懂,如果只是电容放电的话没必要用整流桥。

网友:
有这个平方便的

网友:
手艺不错,DIY的实用。

网友:
用PTC热敏电阻更安全吧

网友:
这个值得拥有,简单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