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EPSON M-150II 机头上纸过程中一直持续,无法停止,请问有遇到过的应该怎.....

楼主(2025-06-22):
EPSON M-150II 机头上纸过程中一直持续,无法停止,请问有遇到过的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
断电过几分钟再开>恢复出厂设置>换新的...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二日

网友A:
也许是进纸传感器脏了,机器以为一直有纸,找不到断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是进纸传感器脏了,机器以为一直有纸,找不到断头

这种机头没看到传感器的位置,请指点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