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两个十年前的镍氢充电器:16槽的RYDBATT JBC038-11以及6槽的倍量DP-K66

楼主(2025-06-22):
16槽RYDBAT的做工果然比较好功能多了个放电,倍量的做工。。。嗨

看图吧!

倍量DP-K66

RYDBATT JBC038-11

网友:
用料还是不错的

网友:
16槽的,我靠

网友:
感谢分享!!我有个索尼的

网友:
好多槽啊,当年不便宜吧

网友:
这个当年不便宜

网友:
用过某量的充电电池,实在不咋地。看这充电器,似乎还行。

网友:
判停不准,容易过充

网友:
16槽带屏的,好大的充电器。

网友:
这贴片工艺差了点儿,像手工焊的

网友A:
现在用处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用处不大

还是可以用来充充镍氢的

网友:
恒流充,到电压值就停。如果是脉冲再加电流值判定和温度控制,就是智能充了

网友:
这个厉害了,这么电池可以充

网友:
充电这么多,能管理的过来吗

网友:
2路独立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