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鼠标脚垫用什么替代?

楼主(2025-06-22):
鼠标微动坏了,拆开换了,可惜的是脚垫被破坏了(脚底下隐藏了一颗螺丝)
拆下的脚垫变形严重,无法恢复正常使用,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脚垫?

网友:
买新,或者耐高温胶带勉强能用

网友:
用用的橡胶垫, 用用的橡胶垫

网友A:
有脚垫买啊,有那种一片的可以自己裁剪

网友:
那么多购物卡、电话卡裁好尺寸粘上双面胶贼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脚垫买啊,有那种一片的可以自己裁剪

这个不错,谢谢

网友:
淘宝有卖,哪种小圆点黑色的,就可以了便宜又好用

网友:
这玩意不用可以么,又不影响使用

网友:
动手能力强就买整片3M脚垫自己裁剪,怕麻烦可以按型号搜索原厂脚垫直接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脚垫买啊,有那种一片的可以自己裁剪

这个好,之前买的都是预制的,形状不一样,看了难受

网友:
淘宝有售啊,我就买过。

网友:
并喜喜搜索小圆点脚贴,随便造,特便宜,用起来很方便!

网友:
罗技G102换了那种小黑圆的脚垫,感觉有点飘,是因为脚垫太厚了吗?

网友:
好像有陶瓷的小圆片可以代替

网友:
可以用购物卡剪裁一块加胶替换

网友:
透明塑料片剪一片,粘上厚一点的双面胶

网友:
PVC板,各种厚度都有,买一块,形状自己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