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GPS模块(GK9501芯片)怎么用(更正下 数码管时钟可用)

楼主(2025-06-22):
如题 前天收得几个模块 1.1 元一个  便宜是便宜 但是挂到之前数码钟上不能正确显示时间  不知道是不是数据不准确还是我不会用  用软件看  好久都没走时  看来打算搞时钟的要泡汤了  知道的怎么用的兄弟麻烦告知下

网友A:
设备得有对应的串行数据接口进行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备得有对应的串行数据接口进行通信

串口是有的
可能屏蔽了时间或者是协议不一样 反正能接收  就是没时间  晚上0点过后好像搜不到星

网友:
用软件看下模块发出来的数据。我还有个蓝牙GPS模块,还是nokai时代的,试过笔记本也可以用的。

网友B:
1.1 元一个,真是便宜得无敌,这种模块是串口通讯的,只要能分析串口信息的含义,就一定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 元一个,真是便宜得无敌,这种模块是串口通讯的,只要能分析串口信息的含义,就一定能用 ...

是啊   现在已经下架了  做数码时钟再合适不过了(其他用途不清楚)  小巧

网友:
时间在GPRMC指令里面啊,我看你界面上只有GPGSA